有没有一种薄铁皮割刀——想像裁纸一样的!!

楼主(2009-02-18):
想在铁皮上划线后用割刀割开铁皮,就像裁纸一样,以做出合适的小模型板材,有没有这样的刀呢?

网友:
我想应该有吧。

引用 楼主:
想在铁皮上划线后用割刀割开铁皮,就像裁纸一样,以做出合适的小模型板材,有没有这样的刀呢?

同样的问题:有没有像纸一样易裁剪的铁皮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个比方阿
比如像裁后纸板那样裁薄铁皮

网友:
铁皮剪可以吗?剪铁皮还是很好用的,但不能割

网友B:
激光刀!
至此一种,别无二家。

网友:
我就用手提据 裁

楼主:
需要那种像裁厚纸板那样的,多用力划几刀,就基本上可以整齐断开的!!

网友:
没有见过 可能有吧

网友:
用电剪刀的干活,效率大大的 最大切割厚度 2 . 5mm

用电剪刀的干活,效率大大的  最大切割厚度 2 . 5mm

网友:
对这个没好感,,,,,,爱坏

网友:
用瓷砖切割锯试试,换薄点的刀轮

网友:
等离子切割

  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激光刀!
至此一种,别无二家。

水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