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6i 左副翼总是和油门一起混控联动 且无法进入“十字盘 ...
Dx6i 左副翼总是和油门一起混控联动 且无法进入“十字盘”菜单!求救!!

楼主(2009-02-18):
dx6i 无法进入“十字盘”菜单!求救!!
小弟手里有一台dx6i
遥控器
用的是ar6100的接收,按照下图的方法已经连接完毕(ar6100和6200连接
舵机
陀螺仪
方法应该一样)可是连接AUX1的左副翼总是和油门一起混控联动,而摇杆打左副翼的时候却没有反应!
还有一点,菜单进入“十字盘”调整,显示的是禁止 字母,无法调整!!!

楼主:
有人遇见过这种情况么??

网友A:
你选的模型类型是固定翼吧。

楼主:
选择的是直升机模式

网友A:
新建一个模型试,或者当前模型恢复到出厂设置然后重设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把斜盘 90度模式 改成120度模式即可!谢谢各位兄弟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