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辨别401的好坏?

楼主(2009-02-19):
小弟最近购入一个401
怎么辨别401的好坏?
路过的老鸟说下看看。

网友A:
再坏也比其它好...

楼主:
2楼比较迷信 401
呵呵

网友B:
用手推动尾管看有没有输出信号给舵机,
打遥控的方向杆,看舵机动作够不够,不是好慢就正常

网友C:
给我试试!

网友D:
401锁尾的速度如果变慢就是快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