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250的工具真的很小气!

楼主(2009-02-19):
飞了250一段时了,还是觉得尾巴有点摆,开始以为是GP750没调好,调来调去还是这样子!后来给高手看了一下,说尾桨夹虚位问题,前天就想把它拆开,结果没拆开就断了支内六角批。。。。。。      昨天到五金市场找了一天没找到0。9MM的内六角批!   点算啊!

网友:
快去买回支原装的。
不用原装螺丝刀,问题会更多

网友:
亚拓的东西质量这么差?

网友:
亚拓的东西,是不是现在为了产量,不抓质量了?????

网友:
我的尾桨夹没有虚位也是会摆的

网友:
我的摆的可厉害了!怎么办呀!都不知道怎样解决

网友:
降控的灵敏度 别怕多 一直降到不抖 螺丝刀确实有点问题 我也有一把和你一样 前面6棱部分直接拧掉了 但是我还有3把呢 呵呵 一把平时用的 一把拧不好拧螺丝的 一把新的备用 对付那些孔比较大 深度比较浅的螺丝

网友:
我用坏三支内六角螺丝刀(滑牙,没法用了)。打坏三根尾管,烧掉一个DS420。螺丝换了两包。脚架断了四包。尾桨换了四包,平衡秆换了三根。桨断掉随机带的两付,一付碳纤的。还有一付木桨。皮带一根。球头扣买了两包。目前是
金屬尾傳動導輪軸組 H25079=49
尾管支撐架組 H25022=23
40尾旋翼 H25064*2=34
側板螺絲包 H25043*2=34
尾管/亮黑 H25030-00=33
一共:173

真是烧钱啊!没信心了。不玩250了。还是玩600.俺技术不行。怪不得亚拓。呵呵呵。

网友:
我的250飞得很定啊~~~~~~~

网友:
0.9的六角太细了,看着都害怕会断掉

网友A:
hudy的工具用过都说好

网友:
推荐一种EDS牌工具,我们玩车的几乎都用它

网友:
eds用在飞机上不太好用。我以前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hudy的工具用过都说好

同意。。。。。HUDY的确实好!但价钱也很好!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eds虽然在材料上和hudy的差不多都是弹簧钢的,但是hudy的精度更好。

网友:
在那里买啊?我的螺丝刀也断了好惨…特别是螺丝很容易坏…有没有螺丝可以换?

网友:
调感度.降感度,我原先用REC600飞的时候感度都降到18了才不抖

网友:
去买套好点的工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