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久了的"中联"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02-19):
请教:

GL450金属中联,
飞了20-30个起落, 没炸过,
至今亮闪闪.

但是,
发现扣住主轴的地方虚位出来了,

用手按压两大桨夹,
旋翼头象跷跷板一样,

大家怎么搞?

网友:
螺丝锁紧,记得上螺丝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

GL450金属中联,
飞了20-30个起落, 没炸过,
至今亮闪闪.

但是,
发现扣住主轴的地方虚位出来了,

用手按压两大桨夹,
旋翼头象跷跷板一样,

大家怎么搞?

我以前买了2个新的都这样,想了各种办法都解决不了,认了吧!飞飞悬停航线也就是震点,机器不会散架的.3D就算了,一打IDEL,超级恐怖

楼主:
呵呵,
3D当然啦,

肚子在上面,
中联松垮垮, 肚子乱晃,
对吧

楼主:
有人说,
用钳子把中联夹一下,

但我发现,
必须要用超大的钳子,
才有力气夹的动中联啊,

反正我找不到这样的钳子...

网友:
用老虎钳夹一下!每次松了我都是这样做的,不过我的是亚拓450SE V2,中联夹主轴的地方的材质还是比较硬的,所以稍稍夹一下,就可以很紧的固定好主轴了。一定不能让中联与主轴产生间隙,否则旋翼头的晃动...........          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A:
往里面灌东西。。哈哈。。
我的野是松的。不过我不理照样翻来练旋停。当然离我远一点。不会像正旋一样玩到身边拉

网友:
我的黄金甲中联每次都是用胶把钳夹一下,很实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说,
用钳子把中联夹一下,

但我发现,
必须要用超大的钳子,
才有力气夹的动中联啊,

反正我找不到这样的钳子...

可用台钳,但是,飞暴力3D很快又会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里面灌东西。。哈哈。。
我的野是松的。不过我不理照样翻来练旋停。当然离我远一点。不会像正旋一样玩到身边拉

GARY是否在广州?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能夹中联,中联材料很硬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看看中联那两个棍是不是松了?松了旋紧,然后再用钳子夹住棍稍微往外掰一些,这样再放进去就没有虚位了

网友:
DIY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