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相机用丝锥

楼主(2009-02-19):
请教高手,相机与三角架联接处的锣纹是多大的呢,是英制的吗,应用啥型号的丝锥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高手,相机与三角架联接处的锣纹是多大的呢,是英制的吗,应用啥型号的丝锥呢?谢了!

是英制的用英制的丝锥

网友:
中华相机网维修版网友“宏观修相机”以前对此问题的回复:
应是四分之一英寸,【是6.35,毫米,直经的罗丝】或八分之三英寸。罗钉【一英寸是25.4,毫米】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