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车专业教材 非常适合新手 《转帖》

楼主(2009-02-19):
   首先,燃油车模不是玩具,它的专业卓越性能所必然带来其结构的复杂性和掌握它的难度,请不要指望它“安上电池就可以跑”。 它是由遥控系统(发射机 接收机 舵机 接收电源组成)  动力系统(发动机 传动系统 差速系统 刹车系统等等) 车架(底盘 避震 轮胎 轮框等)几大部分组成。

首先,以1:10的平跑车为例,我们来认识一下一般发动机的外部结构(内部的就不用管了,本文是为了说明如何使用发动机,而不是如何制造发动机)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469Y%25[T%7BEPMN%603G8D73)GX7.jpg
看到上图,可能很多新手都感到头晕——风门、油针等等名次也许是第一次听过......
不要紧,道理很简单,听我慢慢道来——
发动机是烧油的,废话!但是如果直接将油灌到发动机里面,发动机是不能正常运转的,发动机燃烧的其实是雾化的油料和空气的混合可燃气体,而制造这个混合气的,就是化油器了,我们说的调整发动机基本上也就是指的调整化油器了。调整化油器的目的,也就是调整混合可燃气体的浓淡了,混合气过浓我们称为“富油”,混合气过稀,我们称为“贫油”

正确的发动机状态 应该是副油针和主油针均略微富油
主油针富油状态造成高速上不去,排气管排除浓厚的烟气。声音沉闷。
主油针贫油状态造成高速过高声音尖厉,发动机不稳定容易熄火,并且容易造成拉缸
副油针富油状态造成怠速转速低,烟浓。
副油针贫油状态造成怠速转速高,发动机不稳定,容易拉缸
副油针又被称为“动态油针”,因为它是与风门的大小变化相应前后缩进的,它掌管着从怠速到中速的响应性,所以当你的车子轰油门出现熄火或者“咳嗽”响应迟钝的时候,就应该调整副油针,当然主副油针是相辅相成的,动了一个另一个也要相应变化(通常是一进一缩的关系),关于调整,是很难三言两语讲明白的,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如何启动发动机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Q[X%7DQS2%25G7MWP3T[W9O3%7BIA.jpg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JY_[O8WL39(IG3$%25%7D_7888C.jpg
第一步:先取下车壳,装好发射机(8节)和接收机(4节)电池,并展开发射和接收机天线,依先接收再发射的顺序打开开关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A[T3[(WZDBAU@_67TE$0@K1.jpg
第二步:取下空滤 再风门全开的情况下(见上图) 用力拉动启动绳3-5次 以吸油    注意此时不要插点火棒

好的,现在发射机接收机开关都打开了,油也泵上了,下一步就是正式的启动了-------在此之前,请确认你的点火棒是否已经充满电,假如不确定,请用万用表检测电压是否有1.4v以上,更好的办法是用十字扳手拧下火头,上电,观测是否红热,如果暗红,红几秒钟就黯淡下去甚至完全不亮就说明需要充电。
提醒:镍镉充电电池需要充满再用,用尽再充,避免记忆效应
第三步:通过发射机上的油门微调,使得风门位置在1/3-1/4的位置(见上图)   插上电火棒,迅速有力稳健的拉启动绳子,运气好的话一次就能着车,或者拉几次,你听到了爆燃声,那么恭喜你,再迅速拉动几下你的引擎就可以着车了!!!
但是,在这里我不得不泼新手一盆冷水,上面的情形你不大可能碰到,你所能碰到的就是莫明其妙的不能启动,请不要着急,发动机在新手手中顺利启动才反而是不正常的,请检查一下因素:
1、点火电是否没有电,是否插到位
2、手拉绳是否全部拉出,手拉动作是否正确有力
3、是否贫油或者富油(此项是最关键也最难判断的),下面讲一下如何判断启动时候的贫油富油:
正确的状态应该是插上点火棒拉动启动绳会感到略有阻力和汽缸中燃料爆燃的弹性,那么拉动10下之内必然着车。
假如启动绳拉动的时候十分轻,并且没有任何爆燃声,那么就是贫油,那么就重复上面提到的吸油步骤补充一点燃料进来再尝试启动就ok
假如情况相反,启动绳拉动的时候十分重,感到弹手,甚至完全拉不动,那么就是太富油了,请依照下图排出汽缸内多余的油料: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ZJ0%7DV99%259[4]4%7BU_F]M1C%7BT.jpg
也许不会像上图一样排出油料,但是只要启动绳变轻就行,就可以再尝试启动
如此反复,就算再新的新手应该也能再无人帮助的情况下启动发动机。

下一步是磨合发动机:
1、怠速磨合1~2箱油,逆时针旋转副油针保证怠速富油
2、中速磨合1~2箱油
3、高速磨合(风门全开)1箱油
磨合过程中请一定注意主副油针(1:8的车子一般还有中速油针,调整更为复杂一些)处于富油状态,切记!!!!!!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0TQ([~H3048KMT%7BYG5NS)SB.jpg

本人转帖  感谢原版主  提供给新手参考

楼主:
教你磨合引擎
把引擎装在车上慢慢走的磨机方法,是一种非常快速的(也是懒惰的)方法!不过我也有用过这种懒惰方法,只是对付一般的练习用引擎!真正比赛赛车用的厂队引擎我会用以下的正规磨机方式.以下NovaRossi引擎厂提供给我的最佳磨机方程式!

正规的引擎清洗液:甲醇+10%篦麻油混合。这是清洗引擎是最好的东西。不过这两种材料都不太容易买到(可以向专业模型店询问). 把引擎后盖、火咀打开,将内部零件用燃料充分清洁。尤其是活塞及缸垫,曲轴及连杆,沖洗完装回后盖、火咀。

最正规的磨机方法是用磨机专用座。NovaRossi和Serpent,南大有这套产品。

为什么用磨机座效果最好?首先,我们要明白磨机目的是要给引擎在没有阻力但要有充足的冷却情况下完成磨合..不是富油+慢转速+温度不升高这种简单方法去完成的!也不是装在车上任由自然空气冷却,更不是装在车上慢走...新引擎活塞和气缸顶点位置是非常紧的,连杆和曲轴的惯性要用力向上推才能令车行走,这样便加大了连杆轴衬的磨损..问问全世界的引擎生产厂,怎样磨机最好?答案都是用磨机座方法最好!

磨机座是包含一个有十二片短的和低斜度和低阻力的叶片是像涡轮扇一祥,外加一个像蜗牛外壳的强制吹风管,这祥便不会令引擎在磨合时有阻力令轴承,连杆和曲轴损耗,但也有风扇强风冷却引擎!

请用低于含10%硝基甲醇成份燃料.

第一次:慢速磨机十五分钟是用来令零件,如连杆及曲轴在机器制造时所产生的细纹和锋口磨掉!

第二次:中高速磨机(约15.000至20.000转速)这才是真正称为引擎磨合期.因要令引擎在真正工作温度膨胀和转速情况下磨合活塞和气缸,因为太慢的转速和太低的温度是不能把连杆的虚位点,活塞和气缸的最顶点也磨合.
这就是NovaRossi的磨机方程式---在磨机时用0.3mm缸顶垫片(Novarossi发动机原机已经安装好)+ 7TC火咀.

补充:正式调教行走时请转用高于16%硝基甲醇成份燃料,再换上0.4mm缸顶垫片+ 6TF火咀,原装跟机送的5TC火咀只适合在低于10度气温和低于20%硝基甲醇成份燃料使用.

--------------------------------------------------------------------------------

附:在车上磨合引擎的方法

在车上磨合引擎需要比较多的时间,及必需更换连杆(在避免超过速度在引擎上)。
无论如何,这动力传动系统在车上第一次行走时,是很紧的要在克制的条件下行走磨合。
将原厂设定主油针位置调大1/2转反时针方向。

将车行走超过半速,使到有稳定的加速力。完成这个要用4-5箱燃料。在下一次的3箱燃料中,慢慢地提速及增加速度,和开始调教主油针去达到最高速度,但每一次加油后要等引擎冷卻后才再启动。调小主油针设定是需要将油针按顺时针方面扭动的。

注意:就在那个时候调教化油器的设定,进行调教时是要非常细致,引擎会非常易感应到小改变在混合设定中的反应。

你的引擎需要合共磨合大约8箱燃料(1小时)。

1. 把高速油针调教至2转半,再把副油针调教至气阀全开时能离开喷射口(

进入观看图示)。

2. 启动引擎后让车行走3至4圈令引擎工作温度正常,接着以每1/8转方式调减(lean--顺时针)高速油针,直接车在高速时声音清脆也没有太大白烟.

3. 把车高速行走,之后立刻把车停在面前,但不要熄火.如果熄火便把气阀怠速螺丝调教至不熄火及怠速稳定.现在让引擎怠速约3秒钟,再加速起步如果引擎有快速的反应和声音清脆也没有太大白烟便可以了,否则便以每1/8转方式调教副油针直至正常.

4. 最后来一次高速转弯接着立刻停车在面前,如果有急速的追油声(就是发动机的音调由高到低,正常是很连贯的音调),便要把副油针放开直至怠速稳定(你可以猛摧油门一下,听听是否还有追油声)....如果有"红外线温度探测器",可探测引擎温度是否稳定在110度之间。

  如使用推拉式化油器的,大部份都有第三组油针(湿度油针),把第三油针(湿度油针)调教至外表面与化油器表面大致齐平的位置及指向12点位置.这个油针的作用是在空气湿度有变化情况下的微调油针,这组油针不能调教超过1/2转的!

  如果是使用高速引擎,如NOVAROSSI的S3,S5引擎应换上原厂的6TC或7TF火咀,在北方地区气温低于10度应使用5TC火咀!还有是高速引擎千万不要用国产或自己调配的燃料,一定要使用进口的优质燃料,也不要使用低于 10% 硝基甲烷或飞机专用燃料,因国产或自配燃料的篦麻油或润滑油在超过 30.000 转时起不了润滑作用,会加快引擎内部零件,轴承磨损更会令连杆和曲轴折断。

希望大家都有一台能赢冠军的引擎吧!!
把引擎装在车上慢慢走的磨机方法,是一种非常快速的(也是懒惰的)方法!不过我也有用过这种懒惰方法,只是对付一般的练习用引擎!真正比赛赛车用的厂队引擎我会用以下的正规磨机方式.以下NovaRossi引擎厂提供的最佳磨机方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