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8通(天8)PCM,用来飞汽油机可以放心吗?

楼主(2009-02-19):
一、天地飞8通(天8)PCM,用来飞汽油机可以放心吗?
二、用此款套控和接收飞汽油机有何注意事项?
三、据说国外知名品牌的控和接收的元件质量和焊接都做得很好,不知天地飞8在此方面如何?

网友A:
兄弟,你都飞的起汽油机了还差用进口控的钱吗?

有良心的人会告诉你用F/J,乐意看笑话的告诉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良心的人会告诉你用F/J,乐意看笑话的告诉你用……

网友:
 建议不要用。换设备吧。

网友:
兄弟别用

我用天九都飞炸了,抱着控去撵飞机
现在换了FF9

网友:
几年前5IMX和5IRC的贴中就有许多人用天6飞油鸡没问题,
天8应该比天6更稳定才对.

网友B:
一部分人会告诉你垃圾
一部分人会支持你使用

这世界上的事情要靠自己判断

用过T8/9失控的人会咬碎了牙让你不要买
用过T8/9没失控的人会推荐你买

用过进口控没失控的人会推荐你买
用过进口控失控的人会啥也不说。。。

你的问题答复如下:
一、我直接告诉你,既然你能问出这句话,那么你肯定是不放心的,除非在T9上贴一个扶她吧的标标。
二、注意控要充饱电,接收机要防振,汽油机振动大,振松了晶体就等着失控吧。其实这也是所有遥控设备的注意事项,只不过用进口控失控了,用户一般会找其他原因。可以考虑换用2.4G或者锁相环接收机。
三、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T8/9 是用料正常(说用料一般怕误解),焊接一般。但如果说国外名牌控的焊接叫做“非常好”的话,那我只能说评价者被商标蒙住了眼睛。

楼主(2009-04-16):
上了天八套装,其PCM接收机确实是垃圾。购了ASSAN2.4G套装升级了.试试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部分人会告诉你垃圾
一部分人会支持你使用

这世界上的事情要靠自己判断

用过T8/9失控的人会咬碎了牙让你不要买
用过T8/9没失控的人会推荐你买

用过进口控没失控的人会推荐你买
用过进口控失控的 ...

老兄还真有耐心整啊,这个问题都老掉牙了!不过整的还是不错

网友:
天8飞电直都没事,飞汽油应该更没问题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有两个答案。。。。如果你跟我买飞机。。。我就让你多用天地飞原配的接收机和高频头,如果你拿来飞我的汽油机我就不借给你玩,如果你在我旁边玩我就换地方,如果你追着我玩我就搬家,如果还不行我换城市

网友:
其实F/J也都是国产的!。。。。这么说吧。。。T8要是贴个FUTABA,这个坛子里就没有人敢说什么了!T8-T9Y用料中规中矩。。。没有什么可说的。

网友:
丰田也是国产的,就是比某些国产车可靠,打电话问奇瑞上海,人家说,你会修车不,小毛病不会修你还是去买日本车,原话,还算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