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L450

楼主(2009-02-19):
想入450,请教老鸟,6通与9通区别在什么地方?我看了一些450的图,没看出来有什么区别!6通与9通哪个更好玩、性价比更高?天地飞6通与9通控与接收质量好吗,控制范围有多大,一般寿命有多长?先谢了!

网友:
9通更好玩

网友A:
楼主像是还未入门的新手朋友?

关于哪个更好玩的问题.......................建议楼主多潜水,你现在的水平哪个都玩不起来,恐怕只会耗干热情而已。 这个东西不是拆开箱子就能飞起来的,摔坏了也不是一把改锥就能修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像是还未入门的新手朋友?

关于哪个更好玩的问题.......................建议楼主多潜水,你现在的水平哪个都玩不起来,恐怕只会耗干热情而已。 这个东西不是拆开箱子就能飞起来的,摔坏了也不是一把改锥就能 ...

我以前玩过直升机,是共轴双桨的,现在想买450,就产生了上叙问题!

网友:
6通与9通哪个更好玩、性价比更高?天地飞6通与9通控与接收质量好吗,控制范围有多大,一般寿命有多长?先谢了!

通道数量的区别对于飞机没影响,飞行本身只需要6个通道就可以满足了。九通的可以将来给飞机外加一些额外的设备时候用到。而且九通的控菜单界面更友好,支持的设置和调整方式更多,对于新手调飞机会方便很多。

如果你说的是固郎两千多套装的那种配置的话,那个配九通控的性价比高。

接受质量好不好不清楚,有过人痛骂过它之后转投价格几倍于它的高级货去了。

寿命不好说,从第一开机到第一次大炸到彻底散架之间应该都可以。

楼主:
天九的控制范围有多大!

你一般用的什么型号的控!

什么型号的控比较好!

网友:
看你有没有钱了,没钱的话,就t6c好了。有钱的话 ff10c

t9有人骂,有人赞。出口的t9那是极品。不过就怕你买不到!

lz还是先买个rtf 的gl450c好了,控的话就看你了。
送你一句话:

玩飞机模型,想省钱等于最大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