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有刷改无刷?

楼主(2009-02-19):
我有一些有刷
电机
,能不能改成无刷电机?
做一个新的也行。
要车什么零件?

网友A:
好像 以前有人改过!! 不过要3个电极的!! 或者3的整数被的电极数的
5个的 就不行了!!
以前看过的 好像是直接把线引出来 然后把轴和 机壳 定位在一起
在转子的两端 分别加两个轴承 然后 主轴穿过轴承在另一端卡住
这样就可以了 不过还要找个能适应的电调!!
最好采用外壳是圆的 直流电机
还有就是不要那么高的转数的话 再把磁铁的 磁性加强 并多加几个
如果还不满意的话 还要 把原来的转子也就是改后的定子 加个座!!

网友B:
两种结构是不一样的,如果改还不如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