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知道“骨胶”是什么材料做的?

楼主(2009-02-19):
有一种叫骨胶的东西,好像是用一些粉与某些胶调和后铸模成型,成型后像骨头那么硬,有塑料光泽。请问各位有谁知道怎样做的?原料是些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种叫骨胶的东西,好像是用一些粉与某些胶调和后铸模成型,成型后像骨头那么硬,有塑料光泽。请问各位有谁知道怎样做的?原料是些什么?

就是动物骨头做成的

楼主:
多谢3A指教,但怎样才能做成可注塑成型呢,具体原材料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牙塑粉?

我也不知道应叫什么?就是仿象牙那样的材料,如某种麻雀牌,象棋等。有硬度,又可塑造的。有那位大哥知道,给小弟详细了解一下。

网友:
有点恐怖......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3A指教,但怎样才能做成可注塑成型呢,具体原材料是什么?

树脂加石粉吧?好像卫生洁具那种人造石

网友:
人造大理石。3A说的对,就是树脂加填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