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换木桨后升力问题讨论!!!

楼主(2009-02-19):
今天给004换了9度木桨,用ESKY LAMA的7.4V  800毫安的锂电试飞,结果油门到顶飞机才半米左右,后来把副翼也调出3度(之前是0度),再次试飞能到2米了,不过飞了1分钟左右机机升力又再次下降,于是降落,等20秒左右再次起飞,又能上2米,接下来情况还是一样,升力慢慢减小,注明一下,电池是新买的,才飞过二个起落。(但是换木桨后机机实在太稳了,6-7个平方的空间双手丢控4-5秒没问题)现在主要想问以下几个问题:
1、是否是因为电池放电C数不够,换20C放电的会否有所改观?
2、增加齿轮T数是否能解决?(但没工具有些麻烦)
3、之前准备用11.1V锂电,尾电串两个4007电阻二极管(每个能降0.7V)来延长尾电机寿命,升力问题一定能解决,但又听一些模友说会烧四合一,也有一部份说没问题,所以犹豫中
所以希望模友们能对以上3点给个见意 ,也好解决飞004朋友的一个共同问题,我个人是希望第3种方法能够实现那就再好不过了,大家踊跃发言吧!!如果有更好的方法就共享出来吧!

网友A:
第一次听说9度木桨,会不会是8.5或者10度?
增加齿轮的T数会增加电机的负载,并不推荐使用,当然你如果调校搭配的好那另当别论。
11.1v是挺狠的,但是四合一需要做些改动才好,要不然很伤飞机。
飞机换了木桨后整体重量如果不超过340g我觉得升力基本上还是有保证的,能飞3个人的高度我个人觉得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9度木桨,会不会是8.5或者10度?
增加齿轮的T数会增加电机的负载,并不推荐使用,当然你如果调校搭配的好那另当别论。
11.1v是挺狠的,但是四合一需要做些改动才好,要不然很伤飞机。
飞机换了木桨后整 ...

桨是9度的,淘宝上有个卖家可以找厂家订做,因为10度的赶不急了,所以我就要了9度的,也谢谢你所给出的见意 !
希望其它朋友继续啊。。。。。。。。。。。。。。

网友:
这机器用木匠的话,原厂马达的话10-11度,升力最大
不要超过11

用木浆的话13度时候是非不起来的

我的机器跟你的差不多,我调试的时候发现的这个问题

尽量使用15 C的电池
效果比较好

注意尾部电机出力的微调

网友:
方法3,偶早就爽飞了

网友:
看来主要还是电池问题,别用LAMA电池了。试试看丘比特的电池应该不错的。

网友:
LAMA的电池肉~

我用8.5的桨~ 飞高没问题~   但是动力差些~

15C的电池就OK了

网友:
我现在用的 13T 齿轮,感觉还行
用手摸,电机发热还行,悬停几分钟,手指可在电机长期停留。。不是很烫
再说电压降低了,加大点T数两项抵消,应该功率增加的有限
而且这玩意,你想玩的爽,开跑车,就别想着省油了,呵呵

另外,我也看好丘比特的电池,呵呵,比Lama的更合适
我手里的锂电坏了我就换那个去

网友:
昨晚怎么没看到这个帖啊?

最近也在为木桨的事寻找出路

网友B:
休息一下又能飞,这说明电池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休息一下又能飞,这说明电池有问题。

电池是新的一点问题没有,主要是电池放电C数太低,只有峰值放电那一会机机才起来,也就是换了15-20倍的锂电飞就没太大问题,但是我最后,把机机改改,直接上了11.1V 15C锂电,一个字,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