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买65 还是202

楼主(2009-02-19):
我手头用的65  已经烧了2个65的电机了 扫了1个齿 被65的质量搞坏了
202 没用过 想买3个试试

大家给点意见落 谢谢啊

还有电调 450 用40A的足够了不
包括暴力3D  40A 够用不  谢谢

网友:
我都用过了。
202也不容易扫,就算扫齿,也只扫塑料小齿,20元一包3个那种。

网友A:
65MG我08年头买的,炸了很多次,现在一点事也没有。
202MG是数码的吧,怎么也会扫齿吗,不是全金属齿吗?

网友:
我最近一个月, 连坏了4个65MG,    现在换装202, 暂时没出现问题,    又买了4个933, 还来不及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65MG我08年头买的,炸了很多次,现在一点事也没有。
202MG是数码的吧,怎么也会扫齿吗,不是全金属齿吗?

1.65mg也有一塑料齿。
2.65mg的金属齿也会扫。而且一般都扫输出大齿,没得单卖。好像是70多一包齿轮。

网友:
65和202都用,都坏过

网友:
到底选哪,真是道难题呀

网友:
202是数码的,精度和回中性比65的好,但质量有待完善,我用过4个,没用多长时间都坏了。65现在质量令人担忧,我现在用亚拓的410,感觉不错,只是没炸过机,耐摔性有待验证。

网友:
推荐一下国产的md933,金属数码舵机,回中性不错,性价比高

网友:
MD933的性价比不错,值得推荐。

网友:
我在用202,买了三个坏了两个,都是空中死舵,不过舵机厂家给换新的了。摔机的损失只有自己赔上了。65MG 厂家给换吗?没用过不懂,感觉坏了能给换还是不错滴!所以就用202了。

网友:
202       65MG

网友:
q我用的65mg暂时还没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
谢谢 各位

最后还是 决定买202 试试

网友:
202我用在固定翼上看不出有什么问题,65MG在直机上飞机近200个起落后同步性开始下降,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我的3个65 同步性也不一致了

我买了5个202  测试一下

网友:
我手头有6个202都在飞450,状态不错,
原先用过65MG在空中司舵过炸的飞机好惨

网友:
450还是用20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