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mm,70mm你会选择那款?

楼主(2009-02-19):
相信多数玩涵道飞机的朋友是因为被其迷人的声音和惊人的速度说吸引吧。现在尺寸在1米左右的飞机大都采用64mm和70mm这两个尺寸的涵道,那么到底那款好?当然每样东西有优点也有其弊端。你会选择那款呢?
单选投票
, 共有 146 人参与投票
1. 64mm
2. 70mm

楼主:
自己抢个沙发,我喜欢70mm

网友A:
当然是越大越好! 70mm 的函道,电池用4S/14.8V 的较好。太大电池费用就比较贵了

网友B:
各有千秋
64mm效率高
70mm推力大

网友C:
飞64涵道 突然换70 那真是让人爽歪歪

网友D:
70涵道成本大概是多少?

网友E:
玩双发64 单发70的

网友F:
64PK70
我会选用64筒,找个合适的无刷内转子马达,再找个合适的ESC,试飞及练习可用2200mAh 20C 3S聚合物锂电池组,正式玩时也可换用4S 25C以上的电池来飞,总体效果不会比用70筒差,由于总重量比用70筒轻,飞行速度与效果就比用70筒更加显著地有劲与刺激!

网友G:
懒得买新的电池

网友H:
只飞过64mm的涵道, 没试过70mm........

网友D:
我正准备做涵道机,飞机重量在450G左右,手上只有30A电调和3S1500AM20C电池问下大家能用多大的涵道呢?

楼主:
不过好像国内现在64mm的涵道产品不是很多。我看过几个70的,确实不错,效率也高。而64的普遍都是多桨叶小螺距的。

网友I(2009-04-15):
我选用64的.64的涵道会配的人配好后,用4S电池,配45A电调,可以达到1.2KG推力,装机后大约可以产生900G-1KG的空推力.但是所需要整体电子件组要比70MM尺寸的轻很多.
70MM尺寸的动力组部份比64MM尺寸重很多,但推力也没见大多少.装飞机里也只能产品1KG左右点.
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试试!

网友J:
单涵道选70mm,双涵道就选64mm
单涵道选70mm,双涵道就选64mm

网友K:
国内好象64的多吧

网友L:
不是想用那个就可以用那个的
70mm 比 64mm 要多20%的进气口面积
原本用64的飞机不一定有足够的进气量,特别是长进气道的设计
只把涵道加大,不改进气,效果可能不理想
简单的做法,不如换个大功率的电机,保留原来适合的涵道尺寸
这样虽然进气量增大了,但进气口到涵道口的面积比例没变,
整个进气通道的气动效率也没有大改变 (流速高了,Re 数值增大,管他吧!)
最重要是进气道应该保持负压差,就是切面面积从进口到风扇是顺滑递减的
选用较大涵道前,先量量飞机的进气口有没有你想装的涵道大!

网友M(2009-05-30):
搭车..... .求64MM函道...或商家的网址

网友N:
都不选了,电效较低.

网友O:
我也不选

网友P:
不冲突
楼上有同学总结的好,64效率高70推力大。
64的飞机配置较低,性能尚可,花费不多。
70的相对配置要求高,整整上了一个台阶。

网友Q(2009-07-12):
还是70的好一些

网友R:
还是68的好些

网友S:
64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