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轴承怎么样的情况下该换?

楼主(2009-02-19):
请问主轴轴承在怎么样的情况下该换?机身间歇性抖动,几秒钟后又好了,过一会又抖动,请问是什么问题?是否与主轴轴承有关?是全机抖,抖完就尾巴甩几下

网友A:
我也有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应该没有,看看飞机其他的地方,皮带什么的。

网友C:
每次摔飞机以后,在你换主轴时最好检查一下主轴的轴承是否损坏。
把主轴插进轴承,稍微带着一点测向的力转动主轴,如果感觉转动时轴承有“硌、硌”的现象,那就是轴承的滑道在摔机时被硌伤了,这时就应该换新的轴承了。
如果不摔机的话,轴承可以使很长的时间,所以,是否需要换轴承是应根据轴承的完好程度来决定的,而不是根据使用几次或者多少次来判断,即便是刚换的新轴承,也有可能就摔了一次,但是轴承已经损坏了。

楼主:
问题解决:陀螺的感度调太高了,之前的感度是68%,现在把感度调到28$,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