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救命啊。。。新手菜鸟,dx6i控左上的FLAP GYRO扳动开关怎么不好使的?

楼主(2009-02-20):
新人刚买了一套dx6i+AR6200

参照下图和按钮旁注解

得知左上FLAP GYRO扳动开关是襟翼的吧?如下图所示:

图是拿ganzhirong兄的图片改的。

这个遥控器六个通道的吧?

六个通道分别为:

1.方向
2.升降

3.油门
4.副翼

5.右上GEAR 0 F MODEl 1扳动开关是起落架
6.左上FLAP GYRO扳动开关是襟翼的吧?

左上的FLAP GYRO扳动开关怎么不好使的?

模拟器能检测到六通道,系统控制面板游戏控制器里能试到前四个操纵杆+第五个开关,
但是最后的这个左上的襟翼扳动开关怎么搬都不好使啊。

遥控器液晶面板中setup list菜单里monitor显示舵机位置也是,前五个都能正确的滑块都显示变化,但是最后菜单中的AUX滑块,也就是遥控器上标记FLAP GYRO的扳动开关怎么也不动啊。

很奇怪,在工程模式下检查各个拨动开关的时候FLAP GYRO可以显示变化的

是我没用明白还是遥控器有问题?

是我没弄明白的话我就继续学习+备课
是控有问题的话
我得赶紧找商家换去啊。。

请大家帮我琢磨琢磨
这两天来我几乎搜索遍了所有的可能
仍不得甚解。。。

求诸位老大帮忙看看。好让新机早日上天。万分感谢。。

楼主:
或者哪位兄弟有DX6i控的,帮我试一下

或者哪位兄弟有DX6i控的,帮我试一下

看是否有跟我一样的状况么?

遥控器液晶面板中
setup list菜单
monitor显示舵机位置
动一下这六个通道的摇杆/开关
前五个是否是都能正确的滑块都显示变化,
扳一下左上FLAP GYRO的开关
看看菜单最下面的AUX滑块动不动?

万分感谢...

我实在是太菜

但愿不是我控的问题,但愿只是我的愚昧和无知。。
阿门....

网友:
这个开关是陀螺仪锁尾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撒,陀螺仪或者襟翼用的

但是为啥其他5通道操作都有反应,为啥单单这个没反应呢?

我新买的控
我担心的是这个是坏的所以才会没反应。。

哪位兄弟有DX6i控的,帮我试一下

看是否有跟我一样的状况么?

遥控器液晶面板中
setup list菜单
monitor显示舵机位置
动一下这六个通道的摇杆/开关
前五个是否是都能正确的滑块都显示变化,
扳一下左上FLAP GYRO的开关
看看菜单最下面的AUX滑块动不动?

网友:
直升机模式那个是默认成陀螺仪感度切换,要到固定翼模式才会有襟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