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机后别忘记检查主轴的轴承

楼主(2009-02-20):
每次摔飞机以后,在你换主轴时最好检查一下主轴的轴承是否损坏。
把主轴插进轴承,稍微带着一点侧向的力转动主轴,如果感觉转动时轴承有“硌、硌”的现象,那就是轴承的滑道在摔机时被硌伤了,这时就应该换新的轴承了。
如果不摔机的话,轴承可以使用很长的时间,所以,是否需要换轴承是应根据轴承的完好程度来决定的,而不是根据使用几次或者多少次来判断,即便是刚换的新轴承,也有可能就摔了一次,但是轴承已经损坏了。
主轴轴承转动不顺畅,机身就会产生振动,振动会使陀螺仪产生误判断,尾巴会变得很不稳定,如果轴承损坏的比较厉害,还会使得飞机机身乱抖甚至无法飞行。

网友A:
以前基本每炸必坏,买轴承都花不少钱。
换推力轴承座后,我摔机从来没坏过轴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基本每炸必坏,买轴承都花不少钱。
换推力轴承座后,我摔机从来没坏过轴承了。。。

轴承每炸必坏? 你用的也太差了吧

网友:
又是一条排震好的经验!的确是用普通轴承很容易炸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基本每炸必坏,买轴承都花不少钱。
换推力轴承座后,我摔机从来没坏过轴承了。。。

换推力轴承座,这个升级划算

网友:
  好经验,多学习!

网友:
主轴轴承主要是受轴向力损坏,换推力轴承就能大大延长主轴轴承寿命。还有不炸鸡,用国产的轴承飞3D弹簧也容易把轴承搞坏。

网友:
500ESP的主轴夹座轴承炸了必坏 我炸了两次坏了4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