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10a电瓶充电器电路图

楼主(2009-02-20):
自己手头有几块ups拆下来的电瓶,没有
充电器
,自己diy一下,请高人帮助。。

网友A:
自己做还不如买一个

网友B:
几十元买个开关电源,上边有电压微调,调整到最高约为13.8伏,充电正好...

网友C:
想简单可以用电脑的机箱电源改制,网上能搜索到资料。拆掉保护电路部分,改下电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