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停时机头慢慢向右[菜鸟问题]

楼主(2009-02-20):
尾巴会慢慢向左偏,需要不停修正,而且觉得尾巴非常敏感反映貌似很快
这种情况要改尾
舵机
连干长度还是?

网友A:
你是什么控。。。可以考虑加大感度
其次需要调D/R和EXP在第四通道的数值。。关键看是什么控和陀螺了!

楼主:
6exhp 我回去试试加大感度看看

网友B:
一般是陀螺比较破,机头会飘移,很正常.
你操控转太快可以把exp调到+50%,dr调小一点,80%? 自己变变看。

网友C:
尾轴一定要与地面平行!!!
我试过一次由于尾轴与地面不平行,机尾会慢慢向右偏,逆时针旋转。

网友D:
前几天有一贴,讲的就是这种现象的解决办法。好像是在调的时候把JJ尾巴向漂移方向按照漂移速度动一下,就解决了。楼主可去看下,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thanks 楼上们
刚才仔细检查了一边 发现由于上次自己换了尾管 尾轴与地面的确不是很平行于地面,调整了明天再试
上午试了 老样子 一会移动尾舵机的安装位置试试
今天把尾舵机位置调整好之后,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没多久就小炸车位上的三角铁上了,hoho
废了大桨其他损失等晚上回去再细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