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FY331大侠的教材~~~功率放大器 DIY OK

楼主(2009-02-20):
先改控...把天线输入和地线 接到 SMA 头子上

把教练开关给换成 SMA头了...嘿嘿  反正我也用不上....不破坏原来的壳子

改功放板............

接好的样子

最后大侠说 要电流1.4A以上才算是正常工作....但是我的机械万用表...在这里显示出他的局限性了.....驱动机械指针的线圈由于强烈的电磁感应......在表笔不接任何东西的情况下...都已经到达最大值那一端..........
没办法,只好用一个二极管来试试看

果然功率强大........最终拉距....发射在13楼客厅  接收在地下车库..信号正常接收

网友:
恭喜楼主DIY成功!

楼主:
哇哇哇  博士和 fy331 大侠都来了.....................多谢鼓励

网友:
强人,这样改一个要花多少米?

楼主:
大概250 米..主要是那个SMA接头我买贵了...9块钱一对...线10块钱1米.....功放本身205

网友:
乖乖,太厉害啦!

网友:
咨询下   多大功率开始对人体有害?

楼主:
想要功率小点就用 7.4V 电压供是

网友:
楼主真是舍得用特氟龙线,不过对你的同频干扰相当大,建议在你的天线低端用漆包线绕一个电感,这样功放就不会过热。

楼主:
今天到机场试了.......我是 72.870

开功放...对 40M 的控干扰很大.....他们直接不能飞了..
他们一开控...我就不能飞了.......10米远都跳舵...........

不知道是啥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到机场试了.......我是 72.870

开功放...对 40M 的控干扰很大.....他们直接不能飞了..

他们一开控...我就不能飞了.......10米远都跳舵...........

不知道是啥原因............

滤波器的事,还是要用仪器调整一下比较好,否则3阶互调干扰会很严重,带外辐射很大,带外干扰也能进入被放大。

网友A:
严禁在飞场使用功率放大器!!

否则引发的严重后果,必将负全责!!!!,也是与法律所不容许的!!!!
希望使用者三思!!!!·

网友:
找你当地的无线电爱好者,看谁有宽频率手持对讲机, 拿来测试下 你功放的散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否则引发的严重后果,必将负全责!!!!,也是与法律所不容许的!!!!
希望使用者三思!!!!·

支持,大家不就是想让距离远吗,可是你的距离远了别人的飞机可就要挂了,你的功放一开150MH内的频率会被你严重干扰,再者大功率的发射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好处的,我想大家还是把买功放的钱用来买二次变频接收吧,这样距离就会远了。为了我们干净的遥控电磁环境,支持的人举手。

网友B:
我用模块做的功放没这问题,   慰问

楼主:
.....没招了..........失真何解????????
那个东东我刚买回来就发现了...用音频测试...发现发射出来的声音 有失真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用模块做的功放没这问题,   慰问。。。。。。你也是用这个功放改的吗?

网友D:
我以前买的1000一套的增程器,对其他频点没有干扰,在飞场都可以用,我也没有频谱仪之类的仪器,所以只能买成品,我认为DIY的东西不能保证可靠性,干扰也严重,要注意其他人的利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买的1000一套的增程器,对其他频点没有干扰,在飞场都可以用,我也没有频谱仪之类的仪器,所以只能买成品,我认为DIY的东西不能保证可靠性,干扰也严重,要注意其他人的利益!

..嘿嘿  飞固定翼最大的乐趣就是可以事事DIY...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  飞固定翼最大的乐趣就是可以事事DIY...

diy 绝对要支持,可是要量力而行,这个功放的技术不在你的掌握之中,所以你无法控制结果。。
努力学习吧。

楼主:
多谢楼上大侠指点....学习中..................问题还没解决..................

目前的问题是   抖舵....
一开功放..方圆几十米内的收音机全部失效,收不到台...从 86-108 全部被淹没..............

网友:
没仪器的情况,建议直接用末级功放电路.功率可能在3瓦左右,
如果不行,试着调整低通滤波电路.

楼主:
多谢楼上大侠指点,这就去试试看

楼主:
经过楼上大侠的指点,直接使用倒数第二级功放.发现对10CM远的收音机无干扰..
接距结果如下...
PPM 接收机...700M (穿过N栋高楼,接收机在车上,发射在13楼家里)

这个是PCM 接收机的,1KM ..环境同上...

楼主:
空矿的地区没找到...改天再试

网友:
这个功放那里可以买到啊?悄悄地告诉我

楼主:
这个东东成功率比较低..暂时建议不要买...目前论坛3人做...两人失败...1人成功....

网友(2009-07-08):
引用 网友B:
我用模块做的功放没这问题,   慰问
请教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模块?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