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终于把火狐200调整好了,发图纪念。

楼主(2009-02-20):
昨天晚上终于把火狐200调整好了,发图纪念。

先来张全景。

好盈18A电调,电机线是直接焊接在电调上的。

146ip接收。

左侧

右侧

加天线管保护天线。

尾桨的初始螺距。

舵机

上一张有可能会被误认为是其他的型号,看清楚,原来是3110,手头上暂时没有其他的小尾舵了。

装电!

陀螺是KDS800。

离远一点看,原来藏在肚子里。

遥控

是不是觉得看起来和别的6EX摆放的状态有点不同?看看侧面就知道了。

再看这边......

加了缓冲海绵哦。

嗬嗬嗬嗬,金属提把!!

支撑架的脚上都加了防磨损的护套。

这样的话“那根东西”就可以翘的高高的咯......

“呵呵,这东西我没收了!”

看!

还看!!

连这个也没收掉!!

合个影。

网友:
哈哈,拍得不错,期待飞行照和飞行心得哈,我也想买个火狐200……

网友:
我有架一模一样的,还没装好。
块上试飞的视频!

楼主:
呵呵,看看今天晚上能不能拍。

网友:
带电池多重啊?

网友:
期待飞行感受

网友A:
请教一下,我也准备入手火狐200!
陀螺是KDS800和火狐的DY101对比性能怎样?
我看您的3个斜盘舵机换成辉盛的么?是5克,能否装得下,用不用扩空,和ELE4.3对比怎样?
电调换成好盈18A了,这种线性怎样?怎么不用原厂的15P电调。。。

ELE的套餐确实算算很便宜,就是很难下手,79元4个舵机,118的DY101,+30元就得15P电调和50元的配件了!而好盈贵很多,又怕错误投入,回头折腾后还得换老兄您的配置,那就更亏了,希望老兄帮我解答一下:)谢谢您!

楼主:
回5楼

还没有给机机秤过体重呢,今天下班回去秤秤看。

网友:
我的ELL DY-101不好用,可能是个偶然吧。ELE的4.3克舵机也不能直接装上,也要扩孔,5克的更不用说了。

楼主:
回8楼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我也准备入手火狐200!
陀螺是KDS800和火狐的DY101对比性能怎样?
我看您的3个斜盘舵机换成辉盛的么?是5克,能否装得下,用不用扩空,和ELE4.3对比怎样?
电调换成好盈18A了,这种线性怎样?怎么不用原 ...

火狐的陀螺没有用过,感觉KDS800的陀螺调整好了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斜盘的舵机用的的确是辉盛的5克,要扩孔才能装得下。但是扩孔的时候要注意两边侧板上的孔位的一致性。4.3的好像差评太多,不敢买。
手头上刚刚好有个好盈18拆了皮的,就顺手先用上了,没有其他原因。
其实我给你的建议是:买288元的套餐+30,那就等于有了机身、电调和电机(用原配的电调其实也是可以的);斜盘舵机用辉盛的5克,一致性稍好;尾舵机的话手头比较松的话就买好点的,如果手头紧张用辉盛的也勉强凑合,又或者是E-SKY的9克数码舵;陀螺的话我觉得只是普通练习的话KDS800已经足够了,当然也可以直接上401。

楼主:
昨晚在客厅飞200的时候发现有个奇怪的现象。在非锁尾模式下调整好尾巴,起飞不偏了;然后断电,切换到锁尾模式,上电起飞,飞了一会儿尾巴开始向右走(原来还以为是在非锁尾模式下的中立点没有调准),打舵修正,尾巴正对自己,NND,尾巴居然慢慢往左飘了,郁闷 。
落地后仔细检查尾巴,发现尾轴和两个轴承之间的虚位很大,轴可以来回扯动;尾推的滑动铜套和尾轴的配合有点涩涩的;不知道摆尾巴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今天回家要把尾巴全部散掉再重新仔细装好看看有没有改善。
附上虚位位置的示意图。

网友:
我比楼主更郁闷:我的火狐尾桨叶固定螺丝没用两下就必然滑丝,看不住桨叶

楼主:
先在滑丝的螺丝孔里上一点502,但是不要太多,以免把孔堵了,然后等502干透了再上螺丝,这样处理的话就可以解决滑丝的问题了。
滑丝一定要处理好,要不然很危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在滑丝的螺丝孔里上一点502,但是不要太多,以免把孔堵了,然后等502干透了再上螺丝,这样处理的话就可以解决滑丝的问题了。
滑丝一定要处理好,要不然很危险的。

最最郁闷的是:点了502,依然还是滑丝。

网友:
火狐200其它地方的螺丝没有问题,有两个位置需要换大一点的:

1.固定尾管的4颗1.4mm自攻螺丝,原来需要用钟表起子。

不但上不紧,而且很容易滑丝,滑了就很难再取出来。

先用3mm钻头扩一下孔壁,就可以用普通螺丝刀了上紧1.6mm的螺丝了。

2.火狐尾桨夹固定尾旋翼的自攻螺丝是1.4mm的,正常飞行问题不大,

当尾巴扫到地面时,螺丝拉不住另一面,很容易损坏尾桨夹。

换用2mm的螺丝,并用螺母压住另一面,就不会扫坏尾桨夹了。

由于尾桨转速非常高,这两个螺母记得上点螺丝胶。

网友:
关于尾轴虚位问题请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