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问题新手请教高手

楼主(2009-02-20):
舵机
在安装的时候没固定紧.强烈的振动会出现抖舵吗?我自己安装了450遥控直升飞机模型。因为忙没有1次安装完成。安装好没有好好检查,在起飞的时候突然出现抖舵。是前后舵。好在处理妥当没出现意外。后来检查才发现十字盘的3个舵机锣丝没上紧。请教高手是不是没紧固的原因出现抖舵。舵机退回换新的。所以没办法试。请高手指点。在此先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A:
螺丝没上紧会抖舵,外界信号干扰也会抖舵。我就碰到几次。不知LZ用的什么舵机?什么控?怎么就送回厂家呢?说来听听。

楼主:
我用的是JR9X的控和接收舵机是用MD933的舵机。其它设备包括控应该没什么问题。我原来用北田的舵就没出现问题。就是换了舵机才这样的。

楼主:
请各位高手继续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