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GM730陀螺仪。可以用在SJM360T1的机吗?

楼主(2009-02-20):
我想买一台SJM360T1的空机。
不知道GM730陀螺仪。可以用在SJM360T1的机吗?

网友:
没有问题,我也在用

网友A:
0704都可以用

网友:
可以,360大概属于500的机子,舵机要用力大一点的。

楼主:
哦。谢谢大家。那舵机要什么牌子好?9g的?伺服器要什么牌子好?

网友:
360是450级的(比YT大一圈),可以用所有450的电子装备。

舵机和450当然也一样。斜盘舵机我用SDG402MG,尾舵机用9257

网友:
引用 网友A:
0704都可以用

不用也可以

网友:
用是能用但是有温飘,锁尾不是很理想需要修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大家。那舵机要什么牌子好?9g的?伺服器要什么牌子好?

servo = 舵机 = 伺服器

国内习惯称之为舵机, 台湾习惯称之为伺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