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933舵机出事

楼主(2009-02-20):
买了md933好几天了,今天才有空去试机,头飞一个起落还可以,第二块电池一飞起来打起3d就出问题了,副翼和螺距都不动了,只有升降舵听话,马上收油,还好机机没炸,下来后一察看打副翼和螺距都没反映,不知是什么问题,不是马达的问题就是电板的问题了。希望厂方能有个说法。中国人都很支持国货,但国货的质量要搞上去才行

网友:
请拆下舵机,单独接接收机,如果那2个舵机没有反应那就是舵机的问题,我们负责更换。

楼主:
刚重新察看了一下,单独接收试看,还是升降有反映,副翼和螺距分开插入升降通道都没反映,刚淘宝的卖家找了我,他们的售后很好

网友:
新的舵机外壳和精度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死舵现象应好好查一下。

网友:
晕,还真有死舵现象

楼主:
察看了几次,舵齿很顺滑。电调是固朗的40a.接收是天九的pcm.不懂什么问题,希望国货越做越好

网友A:
你怎么没检查就装上机咯
这种情况
地面上就能发现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没检查就装上机咯
这种情况
地面上就能发现的呀

人家都说了,第一个起落没问题,接着的第二个起落出的问题,怎么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没检查就装上机咯
这种情况
地面上就能发现的呀

收到的那天就检查了,没问题,今天装好机就飞了,第二个电池就出问题了

网友:
是应该改进了。我也买了。也有出现。不过是在安装前。所以没什么损失。买家态度很好。厂家也很积极求进。人都好。就是舵机不好。厂家继续努力。改好舵机,造福广大模友

网友:
再好的舵机买来也有问题的,只要有好的售后服务,那就是我们买家最好的后盾,支持这样的国产厂商,顶

网友:
个别出现这问题也很正常的

网友B:
我们目前正在狠抓产品质量,对于返回的舵机我们都认真的查找原因并将故障原因记录在案,促进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目前正在狠抓产品质量,对于返回的舵机我们都认真的查找原因并将故障原因记录在案,促进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

就需要这样的商家!我也买了3个933

网友:
顶!我也在用

网友:
强烈支持国货,也请厂家多关注51,及时解决模友们提出的意见

网友:
我也谈谈使用933的感想:金属齿轮、电机以及外壳都不错!让人担忧的就只剩下那个数码电路板了,死机一般电路板的问题最大!请继续更新电路板设计,寻求可靠的舵机电路板,提高舵机的耐久性能!

网友:
由于数字舵机使用的是单片机,能不能是突然死机呢,就像计算机一样,我碰到过两次,用的好好的,突然就不动了,以为是烧了,就换下来了,过了几天,一通电又好使了

网友:
质量和服务至少要有一个好!
服务好值得顶!

网友:
我学校这个厂家  已经买了3个  希望他们的产品质量更好  不要辜负模友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