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得伟D28770带锯

楼主(2009-02-20):
下料是个头痛的事情。。
呵呵。。我也学大伙买了个得伟D28770带锯。

是到广州将军东旧货场买了。。。整个场就只有一个想挑都挑不了。。。

楼主:
这东西是120V,看到上面有调速电路,就想改调速电路,直接用220V  。

谁知道拆开线路板被胶封了。。。没办法下手了。。。。

没办法只有装回去。。。

这个跟机器来的锯片焊接的地方很差。。。

楼主:
有时间,就把机油给换了。里面的轴承,链条等等,都拆出来清洗一下吧。。。

翻了一下杂物间,翻出个以前留下来的一个换牛,应该有500W左右吧。。。暂时用它来顶着先。。。当时定变压器就忘记搞一组120V的了。。。只有用110V了。。

机器清洗过,声音听起来确实是爽了很多 。。。

不过有个疑问:机器的马达摸起来不汤,但是那个齿轮箱,没搞几分钟,摸起来就有点滚烫了 。。。机油我是用13#的。。。不知道用什么机油好。。

网友A:
110v够了,也有同学直接接上220v也不烧,一般中低速行了,我前两天断了两根锯片

网友:
这的确是个好东西,比卖钢材的带锯,锯的都快,有床的都应当备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0v够了,也有同学直接接上220v也不烧,一般中低速行了,我前两天断了两根锯片

老大~~
哪位同学直接上了2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
哪位同学直接上了220~?
三条五就这样用呀,是孕妇说的 ,不带负载时我也试过220v

网友:
锯条好买的话,何不自己D一个?

楼主:
这种有调速电路的应该是采用PWM,脉冲宽度调制调整加到直流电机上的电压。要是接到220V电位器调到中点(假如是线性的)应该是和110V电位器调大最大的时候,加到电机上的电压是一样的。。

呵呵。。。有空试验一下。。。

网友:
用110V的就行了,别忘了这东西是120V60HZ的。

网友:
这锯的锯口有多宽,能锯多厚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