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改手后油门最低点不是100%

楼主(2009-02-20):
10C改手后油门最低点不是100%,而是99%,如果在油门上往下用点力,又变成100%了,松开手恢复99%,我现在应该怎么办那,请大家帮帮忙把,谢谢了

网友A:
那么一点没关系吧

网友B:
是电位器的安装有偏差!这一点没关系的!不影响使用!

楼主:
呵呵,就是看着有点别扭

网友C:
10C有没有电位器校正功能?

网友D:
5irc上有贴子上有介绍,10C如何校准电位器和气他很多可以在工程菜单里的设置,你可以自己去搜一下.....

楼主:
好的,谢谢,我去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