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进wing450v2大家说在那里买好?推荐一个

楼主(2009-02-21):
这几天看到了WING ,看大家都说好(以前用yt450XL),想进wing450v2大家说在那里买好?推荐一个
电机
用3350KV和3700KV。那个好些

网友A:
..................
同问,我也想上个WING

网友B:
电机的KV值不同,并不能代表哪个电机更好。
KV值不同,只是转速不一样。
3350建议配13T/15T铜齿,
3700建议配12/13T铜齿。

楼主:
3350KV是37185转,3700KV是41070转,用11.1V的电池,
大齿105T,小齿3350 13T/15T铜齿,3700建议配12/13T铜齿
齿比:12T是8.75,13T是8.08,15T是7这样
理论上 3350KV用13T大奖转数4606转,15T大桨转数5311转
3700KV用12T大奖转数4694转,13T大桨转数5085转
对吧,看转速差不多

网友C:
对就找wing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