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看着图就绕

楼主(2009-02-21):
转bbs.XXX.com(避免说俺托他,就给人叉他)模型网站
绕线分两种:

      1.STAR  星型接线

      特性:耗电较小,转速相对较低些.一般用于直驱(但也不是绝对,我就喜欢用星接做减速动力,比较省电嘛)
2.DELTA 角型接线

特性:耗电较高,但转速也很高.适合减速.(我一般不喜欢用这种方式,耗电较大) 2.DELTA 角型接线

1.STAR 星型接线

1.STAR  星型接线

楼主:
 那有叫主人坐沙发滴~~~你们当然坐地板

网友:
哪个省电哪个耗电不是绝对的. 三角绕法的线径可以看成星形绕的两倍,因此kv会高些. 适合高速大功率场合

网友:
  早就知道

网友:
实践结果就是随便绕,只要不太乱

网友:
手上磨出泡了

我咋绕都转不快:
我把定子重绕了,每相6极每极两槽,1.2的线8匝星接。12v电瓶供电结果定子电流还是0.5A左右。调速起作用了,转速最快每秒2转左右,转42圈就停。我没接触过无刷上图帮我看看,谢谢热心人!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9209&page=1#pid3637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