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A123能用在遥控器上吗

楼主(2009-02-21):
看大家都用A123做动力电池,现在不玩电的,主要是觉得遥控用的锂电太娇贵,我已经把电放光过了。
不知道A123能用在遥控器上吗,是不是体积太大了放不进。我没见过A123,不知道有多大。

网友:
在淘宝上看A123尺寸有两种 26650和18650  都相当的粗壮了, 电压没问题,正好

网友:
......应该比遥控大`  :funk: :loveliness:

网友A:
没错,用18650的电池,这种体积小,用三节,电压一样,充一次电,可以半个月不能充电,我就是用这种电池,普通的平衡充就能充电.只要改一下电池盒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错,用18650的电池,这种体积小,用三节,电压一样,充一次电,可以半个月不能充电,我就是用这种电池,普通的平衡充就能充电.只要改一下电池盒就是了.

18650能放进天6遥控器里吗?

改电池盒怎么改?

网友:
买18650尺寸的就可以放进控里面,3个串联,不一定要A123的,到电脑市场买那种二手拆机笔记本电池就行了,也是18650的,10块左右一粒。

网友:
有5号电池大小的铁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