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770的错!

楼主(2009-02-21):
  曾经手上有台神龙30油动直升机并且配备的是JR G770T+8900GT陀螺套装。那个时候不知为什么会买了770这款陀螺(那时是GY401的天下),每次飞行飞机的尾巴总是会左右抖动。记得那时已经把感度调到了20,可还是抖动。此时的神龙因为炸过机把尾桨夹和尾变距机构全部换成了HIROBO原装的塑胶件了(好贵啊,花了我好几百大洋呢 )。而且网站上也一直流传了说JR G770T陀螺仪难调的话题。心里总不是滋味。一直在想是不是买错陀螺仪了。毕竟自己是新手一下子买了个“难调”的陀螺仪总觉得是投资错误一样。这样的失落一直伴随着我到今年春节。
  过年了,为了安慰自己并且要提高自己的飞行水平降低炸机成本,便购入了一台亚拓450SE V2。于是把G770T陀螺装上去后,(锁尾舵机使用的是亚拓的DS520)。没想到飞机的尾巴锁得比我的喇嘛还稳。时间一天天的过去,炸机也难免。
  前几天又炸过机了,修复后一直没试过。今天拿着飞机到楼下一试,靠~~~~! 和神龙一样尾巴又抖动了。不管怎么调整一个样。那滋味啊真是伤心真是难过,也知道将会有个“百年难调”的巨大问题让我去面对。飞了一块电池,把飞机带回家检查,发现450的尾变距机构如果将其打到底时,会因为变距桨插(变距滑块)与桨夹连接之间垂直或者过头导致卡死。(不知该怎么说,一会看图),拆开后又发觉桨夹的螺丝都送了,手摇摇,和我的神龙一样尾桨夹当然有晃动。不管这么多,把螺丝上了胶水全部拧紧后,再把陀螺行程调小些,已至于其不会被卡死。中立点确定在0度。(我是新手不知道怎么调整,或许有许多错误,请大家谅解 )一切OK后再次试飞, 全部又好了。我的450又“复活”了 ,接着心中的喜悦发了这片文章。并且总结出并不是770陀螺仪难调的原因,在机械故障没有全部排除之前不要在电子参数上做设定或者变化。我用的是JR 9X2设备,悬停感度现在调在65,在大小舵角EXP菜单中,把尾舵的EXP设定在百分之60。这样一来就算在大风的情况下,飞机锁尾也非常准确。以上参数只是个参考。

这个是正常的时候

这个是正常的时候

这个是卡死的时候,因为垂直或者过头导致卡死!

这个是卡死的时候,因为垂直或者过头导致卡死!

再来一张

再来一张

卡死时的钢丝

卡死时的钢丝

修复后

修复后

陀螺感度

陀螺感度

EXP

EXP

网友:
细心调整好机械部分之后再调电子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是啊。也算是给自己上了一课。其实玩模型,尤其对新手来说不光是要学如何去飞,炸机后的修理经验也是十分总要的。

网友:
收的2手机吧? 我的v2怎么没问题

网友:
DIY也是乐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全新的!

网友:
极速龙兄,从你发得图片来看,安装没有问题,有点疑问。貌似你的尾轴长了,要么就是尾桨夹没有跟尾轴顶端安装平齐,很有可能突出了。以上两个原因造成的可能性最大。第三种可能如果是副厂件就是副厂件的问题。上一个我的图片,也是副厂的。不过很正常,就算到底也不会出现你图片里的情况。希望以上分析对你有用。还有正常情况EXP最好在100%默认。啰嗦一句,你的尾轴是不是wing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尾轴是副厂的,不过不是WING的。谢谢提示!

网友:
770我用着是非常舒服,调也没花多少时间,个人感觉只要机械部分装配调妥当,陀罗参数用说明书上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