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01+ds620问题

楼主(2009-02-21):
今天在调整试飞600的时候发现感度调整到100%都没有出现追踪的现象 401陀螺已经设置为数码
舵机
方式 延迟为0 舵机行程大约100% 舵臂用的是米字形的最外边孔 尾推行程两边到头 尾巴锁的也正常 这个正常吗
同一颗陀螺原来在450上用的262hb舵机只能调到85%左右就会追踪
控是 jr9x

网友A:
600的转速低于450嘛,
当然啦,
这都不知道...

楼主:
发现问题了 舵机架螺丝松了 舵机乱跑 小舵量尾桨不会动 竟然也能锁住 :funk: :fu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