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三相380v变频器的单相220v使用

楼主(2009-02-21):
小弟惭愧,干了十几年的电工,技术等级是赝品技师,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已经无人能及了,竟然没有接触过变频器。今年奥运期间偶尔得到一个三相380v 4KW的施耐德ATV58变频器,为了不让我的同事杀变频器取散热片做音响功放,为了正义,我据为己有了。可是家里没有三相电,所以就开始学习怎么使用变频器了,现在初有小成,解决了三相变频器单相使用的问题。
        方法很简单:加一个220/380的升压变压器,然后把这升压后的380v单相电输入到变频器,再然后就是关掉变频器的电源缺相保护。之后就可以正常运行了,昨天这样运行了一台1.5KW的三相鼠笼电机50HZ  2980转 大约1小时,如果加上前几天试验的时间一共这样电源缺相运行了3个小时左右,变压器略有升温以外没有什么异常。我的这一台变频器的电源缺相保护代码是:IPL,出厂设置:yes   改成:NO  就可以了。当然要正确输入电机的名牌的其它数据。
       小弟请各位高手充分试验,看看是否适用于其他型号的变频器,还看看能否长时间运行,比如雕刻机主轴动辄十几个小时的运行时间是否适用。如果可行真是造福玩友了,
        ^_^     相信很多人可以搞到不花钱的小功率的三相变频器吧。。

网友:
可以不用升压变,单相220AC接入三相变频器的任意两根相线,关掉变频器的电源缺相保护,把电机接线由星型改为三角形接法,就可以实现三相380v变频器的单相220v使用了.

网友A:
用的着这么麻烦吗?220V变频器多的要命,你这是没事情找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着这么麻烦吗?220V变频器多的要命,你这是没事情找事情。

       你懂个什么,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银行的钱多得要命也没见几个人去拿,我的帖子里面已经说得明白了,有很多人可以搞到不花钱的三相变频器,你可以搜索论坛里面关于变频器的帖子,看看这个话题所占的比重。
       我没事找事也好,你多嘴多舌也好,大家来这里除了兴趣爱好以外还都想提高自己知识面,想通过自己的脑力和双手来实现突破,如果什么都买现成的拿这个“模型工具DIY'板块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网友A:
你拉倒吧。
竟想天上掉馅饼不用钱的好事情,你要能拿到三相的就可以拿到单相,就算买,220的还便宜点。我做电工一年就接触到的东西,包括180KW的直流调速,比变频器高级多了。你嫩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懂个什么,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银行的钱多得要命也没见几个人去拿,我的帖子里面已经说得明白了,有很多人可以搞到不花钱的三相变频器,你可以搜索论坛里面关于变频器的帖子,看看这个话题所占的比重 ...

 严重同意.说下变频器,显然你捡到的是380V的 交-直-交 变频器,也就是三相380V交流电通过三相整流桥变成直流,再通过调制斩波电路转换成需要频率的交流输出.你是个电工鸡丝,估计我这么一说已经明白怎么折腾了.算下380V三相桥后变成直流后的电压,不管怎么折腾只要这直流电压相同输出电压就相同,功率也是同样道理.用升压变压器弄的380V是单相的,整流后可能达不到原来三相整流后的直流电压,输出电压可能也就折扣了.要彻底折腾其实只要换整流部分就成了,关缺相保护总觉得有点自欺欺人的感觉.变频器功率输出输入不是很复杂,你这电工鸡丝绝对能折腾.整流后的直流电压不到设计电压,输出功率和波形都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着这么麻烦吗?220V变频器多的要命,你这是没事情找事情。

其实在这里折腾本来就是没事找事.

网友:
用变压器升压,是个很傻的设计。上千W的变压器很贵的。搞过日本变频100Vb倍压整流得到280V直流,电路非常间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拉倒吧。
竟想天上掉馅饼不用钱的好事情,你要能拿到三相的就可以拿到单相,就算买,220的还便宜点。我做电工一年就接触到的东西,包括180KW的直流调速,比变频器高级多了。你嫩呢。

          还是你拉倒吧,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有些人可以搞到不花钱的三相的。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说“能拿到三相的就可以拿到单相的'难道买三相的送单相的吗,我在这里重申一下我的观点:不花钱。    难道你接触的180KW的直流调速是你自己的吗??我还修过行程8米*3米的龙门铣床呢,难道这就是我的了??见过劳斯莱斯的人都是车主吗???见过归见过,属于归属,你别把这两个概念搞混淆了。
          坛子里有很多人在自己动手做车床锯床等等机器,并不是买不起,其中很大的原因是体验制作过程的快乐,你才干了年把的电工是体验不到其中的滋味的。你也不要把你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因为每个人所接触的事物是不同的,你未免有点主观了吧。

楼主:
回七楼兄台的话:
     您说的关于同电压下三相整流和单相整流的关系,小弟虽不才可也略知一二。小弟想出这个办法一是因为这种方法最简便,可以说是傻瓜型的,便于缺少专业知识的玩友们掌握;二是想凭我一人的能力不可能做到每一种变频器都去实验,如果有网友也有这样不花钱搞到小功率变频器的机会不妨也试试,证明以下到底能不能长期使用,如果可行将来改个车床铣床什么的不是也很方便吗。
      小弟用万用变量过输入到电机的三相电压,在50HZ时为380v,因为是空载所以电流0.6A。单从电压上看还是可以满足需要的。

楼主:
回9楼兄台的话:
      小弟没有完全表达我的意思,我想说的是在不花钱的情况下,指的是变频器不花钱  变压器也不花钱。另外如果方便的话请兄台把倍压电路的图纸贴上来,最好算出各种容量下二极管和电容的参数,这样有利于玩友DIY,谢谢!!

楼主:
回二楼兄台的话:
      最好还是升压,有的电机只有三个引出线,星点在点击里面就连上了,小功率的电机经常见到这样的。

网友B:
我单位用的都是三相变频器,就没有单相变频器  ,我个人就没花钱 要了台西门子7.5KW的三相380V变频器,是全新的.,说明书全是外文的也看不懂.一直放在家里不知怎样改成单相220V.如有高手请指教:如何改成单相22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单位用的都是三相变频器,就没有单相变频器  ,我个人还要了台西门子7.5KW的三相380V变频器,是全新的.,说明书全是外文的也看不懂.一直放在家里不知怎样改成单相220V.如有高手请指教:如何改成单相220V的.

       ^_^   两个方法:
         方法一:按照6楼的说法,你可以搞到三相的就可以搞到单相的。
         方法二:按照1楼的说法,找个220/380的变压器(不花钱的),再关掉变频器的缺相保护,试验一下,因为没有得到充分的验证,所以只能试试,不建议重要场合使用。

网友A:
楼主:我是说,我干电工一年不到就接触到变频器,工龄也不比你少,你就十年吗,论坛里十年的电工我相信很多,你要有真才,你该拿个好贴出来,让我们看了都会有些收益。但你的贴!你自己看看,亏你还是十年电工,。。。。。我们这些十几年的电工看来都要。。。。。。。。哎~~~你要真想,,,,,你也要让大家都看明白不是?再说个别变频器改参数就可以得到你说的东西。
我。。。。。。。不说了,还是期待你老兄的好贴。拿出你真手艺,我会说你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是说,我干电工一年不到就接触到变频器,工龄也不比你少,你就十年吗,论坛里十年的电工我相信很多,你要有真才,你该拿个好贴出来,让我们看了都会有些收益。但你的贴!你自己看看,亏你还是十年电工,。。 ...

           我发帖的目的不是让谁说我有多高明,我的目的是让在这方面动脑筋的同好们多一条思路,你光知道论坛里面十年以上工龄的电工多,可是你知不知道不干电工的更多,我的帖子确实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对于有真才实学的人来说是不屑一顾的,可你知不知道我的帖子对于很多业余爱好者来说也许有点启发,你有的本事不一定别人都有,别人的本事你也不一定懂,我不知道要用怎么样的语言来对你说明白我发帖的目的是想让大家来讨论这种方法的可行性,抛砖引玉,以此来共同升级大家的学识,不是炫耀个人的专业知识,我希望你能正视我的帖子的真正含义,不希望我的帖子成为彼此舌战的擂台。
         关于我这十年电工是否白混的问题,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白混了十年电工。
        关于我在论坛里的日子是否白混问题,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学到了很多,没有白混。
        关于这个帖子的目的的问题,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是为了让广大玩友来讨论用最少的代价最简便的方法来实现变频器的改动。不是你以为的自我炫耀,你不觉得那样太肤浅了吗??

网友:
郁闷。我是说你写的还透彻,。我能看明白,有些人也能看明白,但大多数的人还是有点看不懂,老兄 莫见怪。
不要让你自己看懂,让大家都看懂吧。

楼主:
回19楼兄台的话:
      小弟的文笔确实很菜,可能真的没有完全说明问题。不过我的内容应该是很简单的,只要稍微接触过电器的人应该可以看懂的,看不懂可能是因为没有接触过,正因为没有接触过所以才要尝试。欢迎你的参与,希望就帖子内容提出自己的方法,这样对于玩家们来说是件好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