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 EZC 2.4G 升级模块

楼主(2009-02-21):
一直在观望2.4G升级套装。2.4G最大的好处是不怕同频了。找了很多关于2.4G升级的帖子褒贬各半所以总感觉心理不踏实。 前两天 从朋友那里 借来一套EZC的2.4G 套装。 正好测试一下  看看2.4g 到底怎么样。现将测试结果跟大家共享。当然因为自己能力有限测试方法和手段不一定正确,还请高手不吝赐教。

EZC 2.4G 高频头 和 9x2 变频高频头

EZC 2.4G  8 通道 接收机

楼主:
首先 我对2.4G的要求 就是稳定并且有足够的遥控距离。当然 兼容性和抗干扰能力也是需要考察的。因为手里没有测试仪器。就只能先做一下主观测试了。等过两天 拿到单位上再用仪器看看。
             先看看我的测试套件。9x2+ubec+2.4G 套件 +辉胜舵机。

          2.4G 套件对频很简单在网上找到说明书很容易就完成了对频。不过要将调制方式改成ppm。

   按住对频键开发射机
按住对频键 给接收机上电

            首先来开始测试反应速度。 迅速来回打舵检查舵机的跟随性能。 结果比较满意。跟以前用ppm 接收机的反应感觉没什么区别。不过因为仅仅是主观测试 还是觉得等装上飞机试试后再下结论。
    接下来测试距离 因为在家里测试 没办法拉直线距离 就只有通过测试发射信号能穿过几间房间来判断大概距离了。以前通过此方法测试过 6ex ff9  9x2  都是在相同条件下测试。 结果经验是只要隔三个房间能控制,不丢失信号的话。那基本在外场飞行都不会失控。当然我测试的这三个控到现在也确实没有失控过。使用时间超过2年。
    测试方法说了 接下来说说测试结果。 一直听说2.4G 指向性很好。遥控器和接收机之间如果有物体阻挡会导致失控。不过测试结果是间隔三个房间测试仍可以保持控制,没有丢失信号。这个倒是让我挺满意的。(突然想到 我的无限路由也是2.4G的 一样可以穿透3个房间。呵呵)至少不会觉得2.4G 仅仅是一个噱头了。关掉遥控器后接收机自动保护,未发现失去信号后舵机抖舵。并且发现丢失信号后 接收机会切断舵机供电,舵机用手可以扳动。

楼主:
接下来开始解剖模块 看看2.4G 内部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因为接收机看样子 要解剖会破坏外观 就先解剖发射模块 比较拆那个只需要下三颗螺钉。接收机还是准备等用一段时间再解剖

     从图中可以看出 发射模块用了 两颗 mega 48 的单片机 猜测应该分别是解析ppm信号 和控制cc2500发射模块用的(仅仅是猜测,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指正)。发射模块采用的是比较通用的cc2500. 另外还有一个 射频的放大模块 还没查到型号 贴片标号是 27H。还请高手帮忙看看是什么芯片。不过根据网上cc2500的推荐电路来看估计是一个20db 增益的 射频放大模块。  另外看了一下资料cc2500芯片是采用跳频通信并且是集成了收发功能的。至于是不是采用了跳频和采用的何种跳频方式 就只有等上仪器后才能确定了。
   最后看了看做工。外观比较工整。没有明显的毛刺。2.G高频头很容易插入遥控器。只是装了天线后就不能收起遥控器支架了。另外高频头和接收机的开孔都有误差 对频按钮只露了一半。

   主观测试还是比较满意。不过还仅仅算是小部分的测试 兼容性和抗干扰能力 等还有待测试。

楼主:
补张 装在遥控器上的2.4G  高频头

  今天终于抽空把接收机装到我的450飞机上了。接收机天线很长 比很多见过的接收机都长

楼主:
今天在楼下试飞了一下。我是直接拷贝以前的设置。不过用2.4G的接收后发现舵机有少许偏移。需要重新设置中立点。包括电调和陀螺仪。调好后在楼下试飞了一下。效果比较满意。不过感觉手感有少许不同 也许是因为用ppm方式的原因吧。当然稳定性是需要一个长期的测试过程。而且根据网上的资料。同一场地内可以同时使用的EZC 2。4G 模块的数量为256个。这个还没法测试还需要再等跟朋友一起出去飞的时候测试。目前测试结果比较满意如果有新的发现我再发上来跟大家探讨。

顺便附上 网上找的EZC 2.4G的 一些参数
EZC 2.4G JR
升级套装
兼容347,388,783,U8,PCM10,PCM10S,PCM10SX,PCM10IIs,8103,9303
产品参数:传输速率128K /秒
有效距离:地面 700-800米,空中1200米以上
同一场地内可以同时使用的EZC 2。4G 模块的数量:256
配套8通道接收机
接收断电重启时间:1.0-1.5秒
跳频模式:
双频点(对码时2.4G 波段内随机选区)
跳频速率: 120次/每秒
配套8通道真双天线接收机可以用于任何3D 飞行机,无信号延迟现象
Futaba ,JR 模块接收机互相通用

网友:
楼主有没得废旧JR高频头和接收机,我出10元收~~~

网友:
板凳。哦也

楼主:
发这个帖子的目的也是 让跟自己一样关注 2.4g 的朋友 多了解一下。 当然限于水平 没法 更深入 还请高手赐教。

网友:
刚看完,顶起,眼光很专业

网友:
楼上喊沙发板凳的,还有个川川,楼主是坐沙发,板凳搞测试的

网友:
我手上有一个futaba版本的,但是苦于找不到futaba的控,一直没时间测呢。初步看高频头板子,EZC的高频头只能发射不能接收。

网友:
不错,观望测试结果.

网友:
赶快详细测试……

网友:
三個月內壞了兩個MODULE第一次,開控後沒有藍燈,開幾次才有,之後 開極也沒有, 然後換一第二個, 同樣地玩到第30次多,開控有時會沒藍燈,開很多次才有,今次很慘,在遙控途中沒燈了, (沒有訊號了)..失控,炒機..回來看才知沒燈了..再開多幾次之後, 同樣地次次也沒燈了很易壞..看來信不過

网友A:
LZ

"关掉遥控器后接收机自动保护,未发现失去信号后舵机抖舵。并且发现丢失信号后 接收机会切断舵机供电,舵机用手可以扳动。"

这句话很搞笑...
既然保护了那舵机还能扳得动???
还有舵机的供电是直接从电调取的,接收机怎么会能把舵机的供电断掉呢..??
感觉所谓的评测太多主观的东西.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建议直接拉地面距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 可能是 没描述清楚 接收机保护后 舵机是可以用手扳动的 如果是舵机有供电的话 舵机肯定是扳不动的  呵呵 至于 舵机是电调供电 那是肯定的 但是 每个舵机的供电是接收机可以控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掉遥控器后接收机自动保护,未发现失去信号后舵机抖舵。并且发现丢失信号后 接收机会切断舵机供电,舵机用手可以扳动。"

这句话很搞笑...
既然保护了那舵机还能扳得动???
还有舵机的供电是直接从电调取的, ...

我倒是看懂了LZ的话。
舵机是接到接收机里的,舵机电源是由接收机提供的(接收机的电源由电调提供),并非是直接从电调取的,为什么接收机不能断开舵机电源,理论上是可以的。
舵机能扳得动,我认为不是切断舵机电源,应该是断开了舵机信号,舵机没有信号输入就可以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看懂了LZ的话。
舵机是接到接收机里的,舵机电源是由接收机提供的(接收机的电源由电调提供),并非是直接从电调取的,为什么接收机不能断开舵机电源,理论上是可以的。
舵机能扳得动,我认为不是切断舵 ...

  说明你也不懂,
第一,假设接收机保护了的话那么舵机是扳不动的,会锁定在关发射机前或者设置好的状态.这才叫保护.用手拌得动说明压根没有什么保护功能.
第二,舵机的供电是直接从电调过来的.虽然舵机是插在接收机上但只不过是利用了接收机上的排针而已.
第三,拜托下次给人家做广告的话先把一些基本的理论搞清楚再来.否则会闹笑话的.
第四,对事不对人,直言几句LZ莫怪.

楼主:
ls的话 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今天专门把舵机的 信号线拆掉 仅仅留电源和地线。测试发现 的确如此 在关断信号后 舵机是可以 用手扳动的。说明 EZC 接收机 在没信号后是没有做失控保护的。 也谢谢楼上的指正。

楼主:
经过一个星期的测试飞行。 发现两个问题 1、 信号有少许的延时(相比JR的pcm 接收机) 2、接收机中立点跟JR的 pcm 接收机 有些不同。 这个是我个人觉得不满意的。毕竟 都是以前调好的参数 想直接拷贝过来用的 换了后 还是需要重新设定舵机中立点。

顺便补上 昨天飞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