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NI RC 可尼6通道遥控器 谁用过??

楼主(2009-02-21):
   今天在淘宝无意看到的,先以为是国外的品牌呢,据说是广东产的专供出口的,价格不错400不到,不知道性能如何?

具体介绍如下:这是为eCCPM三舵机120度电子逻辑十字盘直升机设计的发射机,我们固化了直升机玩家习惯使用的曲线关系,使初学者无需进行繁复的曲线设置。
    功率调整功能可以适应不同的动力配置。
    它有一个陀螺仪感度调整旋钮。以在不同飞行模式下按需要调整陀螺仪的敏感度。油门锁定功能可以支持主翼自旋动作或做自旋着陆。
    它有一般飞行模式和3D飞行模式可以切换。用家可以设定是否开通3D飞行模式(倒飞模式)。这样可以避免初学者在不熟悉飞行技术的情况下误触进入3D功能,造成事故。
    可尼遥控有严格的工艺管理规范。如果观察可尼发射机内部,您会发现它的引线排列整齐有序,线路捆扎也相当考究,连接件更多的采用稳固可靠的焊接连接,从而避免因接插件氧化造成的接触不良或者电器噪音。每一线端都由硅胶封固,电路板采用高强度高性能环氧基板,在焊接和调整流程完成后,还喷涂了防潮覆膜。

网友:
外型蛮不错

没有模仿日货的感觉

网友A:
想买过 不能调曲线

网友B:
我在用 飞电滑 还可以 v尾设置很方便

偶的是9通的

摇杆有点过轻

正反舵  左右油门切换极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偶的是9通的

摇杆有点过轻

正反舵  左右油门切换极方便

无效的图片?

传不上图

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偶的是9通的

摇杆有点过轻

正反舵  左右油门切换极方便

提示无效 还是传上了

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偶的是9通的

摇杆有点过轻

正反舵  左右油门切换极方便

继续

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偶的是9通的

摇杆有点过轻

正反舵  左右油门切换极方便

继续

试飞

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偶的是9通的

摇杆有点过轻

正反舵  左右油门切换极方便

新机 新控 新助手 正常

照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偶的是9通的

摇杆有点过轻

正反舵  左右油门切换极方便

就降落时磕坏桨枷    草 太低 石 一块 凑巧了不是

我的九通可尼 500多元 控的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风格我喜欢

下次用可尼试飞我的汽油机动力伞试试

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买过 不能调曲线

天6C也能飞电直,这个看起来做工不错应该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降落时磕坏桨枷    草 太低 石 一块 凑巧了不是

我的九通可尼 500多元 控的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风格我喜欢

下次用可尼试飞我的汽油机动力伞试试

玩滑翔机5通的就行了啊,可尼5通的好像才300多点哦~~~

网友:
感觉做工比天控好的多,不过可靠性有待验证。

网友:
玩滑翔机5通的就行了啊,可尼5通的好像才300多点哦~~~

哈哈 不差钱

我是一发四收 全配置。

两个V尾大电滑 旋翼机  全指望他了

有胆量 会试试我的小松26汽油动力伞

网友:
没见过啊。JJ不 孬

网友C:
反向开关的用料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反向开关的用料有问题。

我用的时间还短 感觉设置方便 没有那么复杂的菜单。

我用的这款不能用于直机   似乎也没有大小舵角选择开关   其它全能。

用料的问题还未感觉到 也许需要实践时间吧。

据说

为了环保 该机的设计者严格控制电磁指标 没有牺牲对使用者的电磁保护而做大功率来保证超标的遥控距离。这也是大家今后在选电子设备室需要引起注意的。

况且,对一般玩家来讲 没必要追求大的发射功率 远的距离。 地面800,空中1000米足足足足够。

目视飞行 能判断姿态 也就那么点距离。

对我来说 够用 好用就好。

建议KENI 在万向云台杆力上再下功夫。目前杆力太轻 适合妹妹芊芊玉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

KENI不错!
看的出来这几年在认真做产品.
上面的靓女是KENI公司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KENI不错!
看的出来这几年在认真做产品.
上面的靓女是KENI公司的吗

妹妹这事儿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了环保 该机的设计者严格控制电磁指标 没有牺牲对使用者的电磁保护而做大功率来保证超标的遥控距离.

恩,希望是传言而已。要是是设计者亲口说的,这个控马上就可以归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