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机摇尾

楼主(2009-02-21):
请问各位老大,为什么我的450新装了一个GY401后,机机尾巴就不停的摇摆

网友A:
没调节好

网友B:
降低感度是你唯一的出路

网友C:
感度调太高了

网友D:
我 的JJ降低感度到25还摇尾

网友E:
原帖由
xjry
于 2009-2-22 16:41 发表
我 的JJ降低感度到25还摇尾
是不是用舵机摇臂最外的几个孔?

网友F(2009-05-02):
我的也是摇,哎。到现在都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