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C数问题

楼主(2009-02-21):
近期想测试一些
电池
,但是不知道怎么测试电池的放电C数,有谁知道的吗?

网友A:
分别测试电池的放电曲线,比如,不是很精确的时候,间隔可用5A,
1A、5A、10A、15A、20A、25A、30A、。。。。
如果更精确点,间隔就可以用小点,比如1A。
可以和亚拓的很轻的20C对比一下,他们的网站提供了30A的放电曲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点复杂...

网友A:
原帖由
gu0312
于 2009-2-21 23:47 发表
有点复杂...
是有点复杂!等你看到,在某个放电电流下,“跨查”电池就死翘,你就知道它无法在这个电流下放电了!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试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