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整理了一下工具箱!

楼主(2009-02-21):
先看看外表和一般的工具箱一样吧!
打开盖子看看里面
内置的的点评不用外接就可以直接在工具箱内充电
油泵也是内置,导线也焊接在箱子内部,打开主电源开关直接按分点板的
开关就出油了,外接充电插头也是箱子里电瓶的充电插头。

网友A:
工具箱不错啊!多少米买的?

网友B:
LZ能给各个连接吗,谢谢

网友C:
工具箱多少米呀···

网友D:
我做的和你这个异曲同工啊
搭车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8783

网友E(2009-08-02):
这个应该能自己做地

网友F(2009-09-30):
麻烦一下
麻烦问一下 你的这样的只能充电器 按下enter键显示connetion break是什么问题

网友G:
很好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