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问题请教,为什么舵机的行程不一样??

楼主(2009-02-22):
新购的10C,在设置我的直升机时发现3个CCPM的舵机的行程不一样(飞机一样,舵机一样,以前用9X则无这样的问题),情况如下:
SWASH 选择 HR3
SUB-TRIM 设为 0
END POINT 左右100
发现3个舵机的左右行程明显不一样,逆时针的行程比顺时针的行程要小
进入SERVO 选项 发现1,2,6通道的行程最高和最低都为-50 和 +67 (这个表示舵机的行程,不是应该是一样的么???不懂)

要把END POINT 的1,2,6通道的左行程提高到 135,右面100保持不变,这样3个舵机的行程才一致,SERVO 选项1,2,6通道的行程最高和最低都为-67 和 +67

不明白:
1,为什么原始设置里,SERVO 选项 发现1,2,6通道的行程最高和最低都为-50 和 +67 (这个表示舵机的行程,不是应该是一样的么???不懂)
2,为什么END POINT 左右100,驼机的左右行程会不一致??非要把3个驼机的一边行程调大才可以?
3,是否有什么地方还要设置的?

以上排除驼机的质量问题,请懂的朋友指教,迷惑中。。。

网友:
是不是螺距曲线的问题?正负螺距不一样,所以两边行程不同。

网友:
哎,这个控被别人动过了,就这么简单

网友:
我猜被人动过了,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