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O后空翻(有视频)

楼主(2009-02-22):
船壳是DIY的两条电O,蓝O跑出78.5KM/H,黄O跑出了82.5KM/H.
黄O用的电机是FSD-B3650,2530KV,电池是花牌6S1P2200MAH25C,轴系是ETTI的3.175的软轴接M4的螺纹直轴,刚好配腾翔的不锈钢1435的浆,GPS测到82.5KM/H.
蓝O电机是的FSD-B3650,2080KV,其他配置相同.GPS测到78.5KM/H,不过没有照片,有的是腾翔1437浆照片73KM/H.
今天风挺大的,顶风跑的时候两条O都有后空翻,还好DIY的船体坚固,没有损坏!
蓝O后空翻视频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I5Eo-ESbbS4/
OCTURA的Y535的视频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NU3Em1B_HkA/

腾翔不锈钢1435的浆

腾翔不锈钢1435的浆

腾翔不锈钢1437的浆

腾翔不锈钢1437的浆

网友:
80KM/H算不算是非常快的??

网友:
更正是,5237槳~

网友A:
这样玩太危险,动力搭配明显不O点

网友:
很快!数据有参考价值. 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玩太危险,动力搭配明显不O点

选择高压低流的配置来跑,相对用的电机和电池的要求要低一点,但速度还不错,感觉适合业余的模友娱乐一下!

网友:
请问船壳尺寸多少啊?你这电机电池的配置应该跑不过3分钟吧?

楼主:
船壳长65厘米DIY的过程以前有发过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B%B1%DF%D4%B5%C8%CB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择高压低流的配置来跑,相对用的电机和电池的要求要低一点,但速度还不错,感觉适合业余的模友娱乐一下!

請問你用多少A電調的!其實如果調轉!用高KV電機!低V電池!

例如5900-6000KV的電機!7.2V電池!那要配多少A的電調啊?

网友:
呵呵,可惜没黄船的视频,损失偶一对压浪板哦
又要重做了

网友:
LZ的船比我的车还快啊

网友:
风很大喔,顺风跑速度更快,场地很好,很大啊

网友(2010-02-07):
后翻很爽 哈哈

网友:
   楼主。。。你旁边的小孩。。问你借。。。你借了吗?
楼主强悍。。。。。

网友:
以前看过没什麽感觉,现在看来真是很牛~!

自制的O艇壳,用B3650就能跑出82KM的速度,可不是懂一点技术就行的,起码要比光靠加电压,换电机强压出来的速度要强得多~~~

网友B:
为什么有人对我用6S跑O艇感到不屑一顾?请先看清楚LZ用的是几S的电池!人家用的是6S1P2200MAH25C 我用的也是6S电池!都是都是锂聚6S电池,电压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有人对我用6S跑O艇感到不屑一顾?请先看清楚LZ用的是几S的电池!人家用的是6S1P2200MAH25C 我用的也是6S电池!都是都是锂聚6S电池,电压有什么不同吗?

人家的船壳是自制的,大少差不多,质量不可以与你的商品船壳比,起马表面没胶衣,水的阻力比你的大,虽然电池都是6S 锂聚,但你用的是B3674的大电机,人家只是用B3650,少了两个级别,对动力的搭配比你的效率高~
要不你也试试看,能否用你的壳,带低一点的配置跑出高速度~~

网友:
哈哈!顶你江南高!!!!!!!!!!!还记得我吗?远方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