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L450C螺距的调节

楼主(2009-02-22):
前几天入手了部GL450C TDF6C 套装...可是在调螺距的时候.不小心把所有连杆都弄乱了..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谁有这套机连杆长度的详细参数吖....急死我了....

网友A:
说明书上有呀。

楼主:
原帖由
hwm130
于 2009-2-22 08:29 发表
说明书上有呀。
可是说明书上就表明了两跟连杆的长度...我全部都动过了吖....

网友B:
协盘调到水平就可以了

网友C:
固朗说明书的连杆尺寸有误差,
建议 最好按照亚拓的尺寸调整
亚拓说明书可去亚拓网站查阅

网友D:
先把十字盘调水平

楼主:
就是先把倾斜盘调水平了..然后其它的再自己慢慢调么??....一定要按着说名书的连杆长度数据来调么??那不是还得备一把卡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