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帮帮我

楼主(2009-02-22):
(图片)

网友:
这是汽车上的发电机,我想把他改成内转子碳刷直流供电的,无刷驱动电机。发电机参数:三相星接 定子36极 输出35A28V   转子12极        绕线图:

网友:
我用25V直流给转子·无刷调速器供电·定子绕线没动。结果转速大概每秒2转,转子电流2.5A 调速器输入端电流才0.5A没力量,而且调速不起作用。怎样改才能正常转动(定子线圈最好不用重绕),转速怎样控制在2000转左右。先谢谢了

楼主:
补充

我用70A无刷电调驱动,只能转不能调速,转30秒左右就停遥控器控制杆回零再动又可以转 原因啥?

楼主:
启动一次只转36圈,并且每转都有停顿感。帮我解释一下,我对无刷不通

网友:
不打扰wsllm了.
我们在这继续讨论怎么用汽车交流发电机.
1,我把定子线圈用0,31的线重缠的,这样可以用高电压小电流.
2.我用单片机做了个3相带细分的步进驱动器.
驱动板是在两相驱动板外面由加了两个功率管.
用步进方式100W驱动功率时,可以超过1500转.

建议1.你先弄个低压大电流的3相步进驱动器,当步进电机用.
        2.接个交流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当交流伺服电机用.

别忘了转子是要接12V励磁电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电调的换相频率太高,电机没跟上.
其他要看你用的什么样的电调,你是怎么接的.

楼主:
我把定子重绕了,每相6极每极两槽,1.2的线8匝星接。12v电瓶供电结果定子电流还是0.5A左右。调速起作用了,转速最快每秒2转左右,转42圈就停。我没接触过无刷上图帮我看看,谢谢热心人!

楼主:
会4楼 5楼
4楼那样我整不了,我对电基础差再有那样配下来用多少米?我想是不是电调或控制信号不对驱不起来,换个啥样的可以。
我的电调:70A无刷电子调速器
推荐持续电流70A
最大电流  80A
BEC  NO
电压/电池4--8俚电。
镍氢 12--24
进角-1/7/15/30
PWM  prog rammable
-8/16k
尺寸55X35X8
重量 60克

网友:
换成电动车的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4楼 5楼
4楼那样我整不了,我对电基础差再有那样配下来用多少米?我想是不是电调或控制信号不对驱不起来,换个啥样的可以。
我的电调:70A无刷电子调速器
推荐持续电流70A
最大电流  80A
BEC  NO
电压/电池4 ...

你的电调是不是接4跟线接电机,1个电源和3个接绕组.

网友:
电调过大了`换个小点的

楼主:
感谢各位帮助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9341&page=1#pid3639821
今夜难以入睡大家为我欢呼吧,成功了 我的有刷无刷混合电机转起来了,转速至少有5000转 电流空载可达10A上个图要求版主加精:

网友:
功率应该可以上1000瓦 启动很好,最低转速每秒1转时用手捏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