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PRO1.65A平衡充与1.30A的差异

楼主(2009-02-22):
想弄清楚:

LIPRO的增强型1.65A平衡充, 与标准型1.30A,
在电路上究竟有多少差异?

网友:
几乎没有差异,真正差异最大的是价格

网友:
这个问题我咨询过生产厂家,最大的区别在于开关电源电路,用的核心芯片不同,电流和功率更大,另外整流部分也是如此。

充电控制部分是一样的

楼主:
那就是说1.30A的,
充的更稳更准,

对吧

网友A:
精度都是一样的,1.65a的速度快一些

网友:
1.3A的太慢了

网友:
正解!

引用 网友A:
精度都是一样的,1.65a的速度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