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4.5安装后的问题

楼主(2009-02-22):
各位大大,小弟首先叩拜。
  我一直玩G4的,版本是0.51吧。然后看到高人上传的G4.5和EMU3,3 都下载了
  我的G4在C盘,G4.5因为空间不够安装在E盘。 现在运行报错

请高手给出解决办法 谢谢
最好有解决问题的补丁等的下载链接

网友:
没玩过不懂,陪你等高手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听说是软件与显卡不兼容,软件公司也在开发补丁,不过具体哪里可以下我也不清楚

网友:
关于解决G4.5错误方法

如果是低配置的电脑本人还是建议不要玩G4.5了,就是安装成功也玩的不爽,一卡一卡的;至于安装提示错误问题,请把原先安装的老版本模拟软件删除(删除方法:到安装目录,连同目录一起删除),再把新版本的G4.5重新安装(安装过程:首先安装G4,然后运行G4,输入注册码,再安装两个升级补丁,升级到051版本,升级后先不要运行G4,接着安装G4.5,安装完成后再运行破解补丁,EMU3.3支持G4.5的,这样应该没问题了。对于想汉化的朋友,本人不建议汉化,因为G4.5(包括G3.5,G4)版本的原始文件,一旦被改变,就很容易出现不明不白的错误。以上是本人的一些经验,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多多交流吧

楼主:
感谢支持。请问您有所有的补丁的下载地址吗?

网友(2009-04-07):
我也有這種問題情形,上原產網站,是說 DirectX 的問題,把它更新之後,G4.5就可以開啟來了,你先更新之後再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