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噪音解决的方法

楼主(2009-02-22):
厂家是不是可以把齿轮改成螺旋斜齿的。一般在大机械设备上都是用这种齿轮。这重齿轮没什么间隙转动声音小。而且比较耐用。这是我的个人看法。看还有其他比较好的方法。大家各说己见。

网友A:
华科尔的新机都是配的螺旋斜齿,不知道噪音大不?

网友B:
600上也有斜齿的 不过450用成本可能就。。

网友C:
有轴向力,还要加个平面推力轴承

网友D:
噪音大点就大点啦...

网友E:
声音大更像真嘛。哈哈

网友F:
方法就是停飞

网友G:
用 斜齿 你的齿侧间隙调的不好 照样噪音大!

楼主:
那是噪音,听了闹心。不同直升飞机的声音。

网友H:
用人字齿,运行平稳,噪声小适于高速传动

网友I:
 不用齿不就行了吗?

网友J:
螺旋齿的噪音一定小吗!
不管是什么样的齿轮噪音主要来源于齿轮的径向跳动和齿形,不是说螺旋齿的噪音就一定得小。

网友I:
这方法可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54744

网友K:
晕,楼上发的直驱,不错不错

网友L:
定位电机时在电机齿和大齿之间垫片纸压过去再固定 再听听声音如何

网友M:
好办法
YT说明书上已经讲了,
两齿咬合不能太紧,
也不能太松,
0.1毫米最好,

网友L:
刚刚好一张纸的厚度 我是跟老外学的

网友N:
看看这个你就明白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O:
应该在机上加一套音响,飞起来产生震撼人心的效果.

网友P(2009-03-28):
噪音还是不大的,一点声音都没了也不好玩,人家汽车还要改个排气来个声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