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请教老支青和王教练,60机的皮带,尾

楼主(2009-02-22):
专门看了老支青和王教练的帖子后,觉得60B还可以继续玩下去,

所以有多几个地方想请教,

1\皮带可以又兼容配件么?哪一种?

2\尾部可以换成兼容的么(尾轴和尾旋翼那些东西)?

3\主轴\横轴是不是有兼容配件可以替换?

4\如果换成450的尾管,那皮带长度的问题怎么办?

麻烦大家了!

网友:
我的60机尾旋翼,横轴,尾管,大齿,和球头,球头扣都该成450机的,450配件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门看了老支青和王教练的帖子后,觉得60B还可以继续玩下去,

所以有多几个地方想请教,

1\皮带可以又兼容配件么?哪一种?

2\尾部可以换成兼容的么(尾轴和尾旋翼那些东西)?

3\主轴\横轴是不是有兼容配件 ...

玩航模最高境界是动脑和动手,变通一下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60#机的皮带与主轴我飞了两年,从不会飞摔到会飞,好象没换过,比较耐摔.不必找代用品.横轴与450通用,尾部除外壳不通用,其它大部份与450可以通用.尾管是比450短一点,要锯短.

网友A:
450的横轴也需要挫短1毫米,主轴没有兼容件
皮带没有兼容的
尾部可以直接替换,尾轴不一样
450的尾管锯短点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的横轴也需要挫短1毫米,主轴没有兼容件
皮带没有兼容的
尾部可以直接替换,尾轴不一样
450的尾管锯短点可以用了

谢谢您的回答,

如果换成450的尾管和皮带(一起更换),可不可以直接使用或者再稍微调整尾管长度?

是不是450的皮带长了一些?请教

网友:
如果有老知青和王元帅的随时指点,60#机还是可以玩下去。

网友(2009-03-30):
完全正确,我听王元帅和老知青的贵言,学了不小60#的字识,所以现在玩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