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劳大家帮忙给在下介绍下电池的知识

楼主(2009-02-22):
是这样的,为了调试 机器我已经折损了2块电池了,到现在为止机器已经调整的比较顺手了

请问下,市面上有没有稍微定些的电池?
我想找个稳定些的  11.1V    15C电池,不求容量,但求放电能够 稳定

还有就是直升机用的锂聚合物电池,该如何保养,使用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请各位指点我一下,谢谢

网友A:
我是新手,只能说说我读过的一些关于lipo电池(锂聚电池)的东西。lipo电池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过充和过放。充电的时候每个Cell不要超过4.2V,放电的时候每个cell不要低于3.7V。另外刚用完lipo电池的时候如果电池发热,需要等电池凉下来后再充电。如果长时间不用的话,将lipo电池每个cell充电至3.8V左右保存。保存的时候最好放在特制的防火信封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只能说说我读过的一些关于lipo电池(锂聚电池)的东西。lipo电池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过充和过放。充电的时候每个Cell不要超过4.2V,放电的时候每个cell不要低于3.7V。另外刚用完lipo电池的时候如果电池发热, ...

回答得很好嘛! 快从这个坛子里毕业了……
不过,有一点说错了——是带负载时的放电电压不能低于2.7V(这个电压应根据厂家提供的标准来决定!通常的范围在2.5~2.8V之间)。若是3.7V的话,就飞不了几分钟哦……
另:补充一点——锂电池在使用过程中,要避免摔、撞和弄破外面的封装材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答得很好嘛! 快从这个坛子里毕业了……
不过,有一点说错了——是带负载时的放电电压不能低于2.7V(这个电压应根据厂家提供的标准来决定!通常的范围在2.5~2.8V之间)。若是3.7V的话,就飞不了几 ...

黑人老大,你这个2.7V是在哪里看来的啊?能不能给个参考链接?我在网上看到的是说飞完之后取下来用电压表测时最好不要低于3.7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答得很好嘛! 快从这个坛子里毕业了……
不过,有一点说错了——是带负载时的放电电压不能低于2.7V(这个电压应根据厂家提供的标准来决定!通常的范围在2.5~2.8V之间)。若是3.7V的话,就飞不了几分钟哦……
另:补充一点——锂电池在使用过程中,要避免摔、撞和弄破外面的封装材料!

对,要避免摔和碰撞。另外最好买一个好的平衡充来充电。

楼主:
请问带负载时候的电压如何判定呢?

我现有的设备只能判定单片电压

还有我用ESKY平衡冲充的电,似乎永远充不足的样子

是不是改换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人老大,你这个2.7V是在哪里看来的啊?能不能给个参考链接?我在网上看到的是说飞完之后取下来用电压表测时最好不要低于3.7V啊

http://ks.cn.yahoo.com/question/1307033004849.html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9497890.html这两是个介绍锂电池的文章,锂离子电池和锂聚电池的区别在于制造方法和工艺略有不同,其原理基本相同。
我提出的放电极限电压2.7V(还是个保守值),是指:带有一定的负荷而非空载。理由是:因为,空载的时候电子会积聚,故而测量出来的电压会偏高很多。所以,决不能用个空载时的电压来作衡量的标准……再有,空载检测就好比你我各自站在两个不同高度的物体上后,说自己的身高有多少多少,没个基准不是……

网友:
黑哥~,电池充电,比如只充了一半就断电不充了(有急事的时候经常会这样),对电池有伤害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因为锂电池无记忆效应,故没有问题的。短时间(一个星期内)后再次补充到满后继续使用的话,电池不会坏的!
若是充了一半以上后,又长时间(一个月以上)没使用的话,电池会鼓胀而损坏……
若是镍镉或镍氢电池的话,次数多了就会因记忆效应而发生容量下降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锂电池无记忆效应,故没有问题的。短时间(一个星期内)后再次补充到满后继续使用的话,电池不会坏的!
若是充了一半以上后,又长时间(一个月以上)没使用的话,电池会鼓胀而损坏……
若是镍镉或镍氢电池的话 ...

再也不用等着充电不敢睡觉了...今天充不完第二天再充...用的0851就是慢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带负载时候的电压如何判定呢?

我现有的设备只能判定单片电压

还有我用ESKY平衡冲充的电,似乎永远充不足的样子

是不是改换一个了?

开控、给飞机加电,或降落的时候测充电口的电压。这时测得的数值便是带负载的电压,而不是悬浮电压了!
当绿色的指示灯长亮(不闪)时,电池就充足了——充电器的壳上不是写着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控、给飞机加电,或降落的时候测充电口的电压。这时测得的数值便是带负载的电压,而不是悬浮电压了!
当绿色的指示灯长亮(不闪)时,电池就充足了——充电器的壳上不是写着的吗?

这个我看的懂,只是我不知道这个充电器的实际充电效果

谢谢黑人大师的指点.

我发现我得电池挂了一块

网友:
其实,0851也不是真正的平衡充!
它是分别给两块(以7.4V的电池为例)电池充电,当其中一块电池的电压达到设定值时,便停止对该电池充电,充电器只对另一块没充足的电池继续充电,直至另一块的电压也达到设定值……
0851的充电电流为0.8A,因为不是真正的平衡充,所以,两块电池合计的容量为1600mAh,故充一块7.4V800mAh的电池所需的时间在两小时以内。

楼主:
黑人 大师

锂聚合物电池有记忆效应么?

毕竟和锂电池不一样.

我这个情况是不是该买个好一些的平衡充阿?

网友D:
引用 楼主:
黑人 大师

锂聚合物电池有记忆效应么?

毕竟和锂电池不一样.

我这个情况是不是该买个好一些的平衡充阿?

问:锂聚合物电池有记忆效应么?
答:没有记忆效应。
问:毕竟和锂电池不一样.
答:几乎一样,只是制造工艺和某些材料略有不同。请参看我上面提供的网址!
问:我这个情况是不是该买个好一些的平衡充阿?
答:若考虑到将来玩更大更好的飞机,应该买一个更高档的充电器。这请根据你自己的经济状况和需要度来决定!
黑人儿子的ID……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问:锂聚合物电池有记忆效应么?
答:没有记忆效应。
问:毕竟和锂电池不一样.
答:几乎一样,只是制造工艺和某些材料略有不同。请参看我上面提供的网址!
问:我这个情况是不是该买个好一些的平衡充阿?
答: ...

呵呵,看来你也跟我这边一样,两个ID混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看来你也跟我这边一样,两个ID混着用。

吾皇明察秋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