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R10X如何设定亚拓的定速?

楼主(2009-02-22):
请教JR10X如何设定亚拓的定速?好象没有找到象JR9X2一样的功能可以直接设定的

楼主:
这样设置可以达到效果吗?我看定速的灯现在拨开关显示正常了

。。。

网友:
這是我的設定,我多設定了一組混控,主要是能隨時的關閉定速器

這組混控是關閉定速器的主開關

設定IDEL 1 的定速器的啟動與轉速

設定IDEL 2 的定速器的啟動與轉速

网友:
要讓直機的引擎熄火

您可以直接把控上的油門微調拉到最底

另外就是設一組混控來幫助你熄火

首先先到代碼17開啟aux2的開關功能

再到代碼58設定一組混控

至於p-L的數值就要調整到足以讓引擎熄火即可

這個混控功能主要是搭配熄火開關
當AUX2和熄火降落開關同時啟動,便可以達到引擎熄火
如果單獨切熄火開關,便可執行熄火降落功能
如果單獨切AUX2開關,是不會有任何動作的

在F3C或3D比賽中,有些指定動作必須在空中讓引擎完全熄火
您可以先單獨打開AUX2的開關,當您預備好後
再打開熄火降落開關,就可以實現空中熄火的功能

供您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