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并联接头

楼主(2009-02-22):
发动机越玩越大,渐渐发现启动机动力不足。心生一计,决定用两个电池并在一起。于是,弄了个小玩意:

两个电池的连接:

接上起动机:

楼主:
当然,这个接头的作用不仅限于起动机,任何大电流的场合如使用了这个接头都可以使电池电流减半。
比如在海模中,如果输出电流是100A,那么摊分到每个电池就只有50A,这样大大降低了电池的负担,增加了剩余功率储备。

但是,由于这个接头是并联,这就要求两个电池的性能必须比较平均,否则就会发生电压高的电池对电压低的电池充电的情况。
而由于这种情况基本都是在空载的时候发生,所以只要不用的时候把电池拔下即可避免。

网友A:
能不能把图片上传上来啊,看不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图片上传上来啊,看不见啊

弄好了。不知道为什么,照片非要用PS打开一下重新保存才能传上论坛。

网友B:
这就出现了 负载均衡性的问题。贸然并联,可能会出现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出现了 负载均衡性的问题。贸然并联,可能会出现意外。

这个在2楼已经说了,如果并联,最好是用两个性能和电压都差不多的电池,但有少许差异也不会有太大问题,就是电流分配不均衡而已,但是对每个电池来说,负载都是降低的,只要在干路空载时把电池拔下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利大于弊。

网友:
简单易懂!

网友:
怕发生意外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二个公T插,一个母T插,焊在一起就可以了,不用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