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虾船为什么不用压水板啊?

楼主(2009-02-22):
虾船一般不用压水板,求教是什么原因啊?知道的指点一下啊

网友A:
压水板的主要起是对抗反扭力稳定航姿的作用. 虾艇有强大的抗反扭力功能因此不需要压水板

网友B:
虾米属于前三点类型,正确高速行驶状态下,尾部是离开水面的,
并且。正版虾米尾部二侧。是有楔型加宽处理,替代压水板效果
综上所述,虾米不需要加装压水板
模型减重是灵魂
回答完毕,楼下请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虾米属于前三点类型,正确高速行驶状态下,尾部是离开水面的,
并且。正版虾米尾部二侧。是有楔型加宽处理,替代压水板效果
综上所述,虾米不需要加装压水板
模型减重是灵魂
回答完毕,楼下请补充

支持以上观点

网友:
壓浪板是用來條整船姿~~

网友:
我的O艇的 压水板起了 很强的抗反扭力作用,使船体航行平稳。

不 平衡反扭力何来稳定船姿,这点分析能力我还是有的。

当然压水板的 作用不止一个,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如非必要尽量别用!:loveliness:

网友:
我来学习滴! !什么都不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虾米属于前三点类型,正确高速行驶状态下,尾部是离开水面的,
并且。正版虾米尾部二侧。是有楔型加宽处理,替代压水板效果
综上所述,虾米不需要加装压水板
模型减重是灵魂
回答完毕,楼下请补充

补充下面几点。1。虾艇本身的重心巳经很前。这一点就已经设有必要。2。正规的虾艇可以通过调节浮筒的高低及船桨的入水角度及船浆的牲能来调整船姿。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是錯的!虾艇船体本身每一个以水面接觸的點以是壓水板了,交叉自動平衡的。

从另一角度看。你的讲法也是对的。三点式或四点式着水的艇。每一着水点都是压水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謝阿公指教

你才是真正虾王.

网友(2009-07-11):
引用 网友D:
都是錯的!虾艇船体本身每一个以水面接觸的點以是壓水板了,交叉自動平衡的。

可以解釋這‘交叉自動平衡’嗎?
而SPONSON的滑走面又怎解釋是TRIM TAB壓水板呢?
請指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压水板的主要起是对抗反扭力稳定航姿的作用. 虾艇有强大的抗反扭力功能因此不需要压水板

請教:艇的強大抗扭力是在那位置產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虾米属于前三点类型,正确高速行驶状态下,尾部是离开水面的,
并且。正版虾米尾部二侧。是有楔型加宽处理,替代压水板效果
综上所述,虾米不需要加装压水板
模型减重是灵魂
回答完毕,楼下请补充

那前四點又是何理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补充下面几点。1。虾艇本身的重心巳经很前。这一点就已经设有必要。2。正规的虾艇可以通过调节浮筒的高低及船桨的入水角度及船浆的牲能来调整船姿。

一艘 設計成熟了的OUT-RIGGER HYDRO 除了調槳葉進水角外,沒必要調節 SPONSON  BOOMS 來達到好的航效的;如需要,那已是設計出漏子了。對嗎?

网友:
越来越专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請教:艇的強大抗扭力是在那位置產生的?

2个虾脚(浮筒)

网友:
不是很懂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2个虾脚(浮筒)

答得太沒說服力了吧!

网友A:
请楼上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楼上补充

說得那麼簡單當然不夠說服力啦!
你應該說是船体與 SPONSON 的距離不就結了嘛!
那你來再詳細點講解為何是這個!

网友F:
玩蝦的个人論点很多!

我的呢就是看
能跑150k/m的就没计150k/m的氣流力学船体
能用多大的动力就用以多大的船体來配合

致於作反扭力距的方法也有很多不同的!
1)氣流就用左/右蝦脚迎風角度來调整下压氣流也可
2)增加左边重量
3)调整左/右蝦腳的支柱距離
4)机器和出軸系的偏中安装
其實可能最好的就是安装经驗累積多了就会比較易调好和成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呢就是看
能跑150k/m的就没计150k/m的氣流力学船体
能用多大的动力就用以多大的船体來配合
致於作反扭力距的方法也有很多不同的!
1)氣流就用左/右蝦脚迎風角度來调整下压氣流也可
2)增加左边重量
3)调整左 ...

你都沒一只走得好樣的!別來吹啦!不是叫你解!別對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