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004有问题请教

楼主(2009-02-22):
油门推到50%飞机不但没飞起来,还整体向左平移了一大段距离,瞎的我不敢推油门了,怎么回事情呀?
新买的理电池用了没几分钟,充电时候平横充红,绿灯常亮,请问有问题吗?
顺便说一下,买飞机送的TCL电池质量太差,居然在控制器中爆炸了,把后盖弹开了,不知道对控制器有没有影响

网友:
向左平移 是地效因素 正常
离地半米就基本上会消除的

新买的锂电 要充电才能用的 只有3.7V左右当然用不了几下
横充红,绿灯常亮, 正常...
顺便买几对好点的电池用吧...

楼主:
难道充电的时候红绿灯都常亮?那充好了是什么提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充电的时候红绿灯都常亮?那充好了是什么提示?

你用的是不是EK2-0851充电器啊?
如果是,那壳上不是写着关于红、绿色指示灯代表什么意思的吗?如果英文的看不懂,那中文的说明书里也有关于充电器指示灯的解释,怎么不看看呢?
LZ是80后还是90后的?

网友:
我到是觉得004原配的充电器原始得好,充得比较满!
因为看不到电压情况,也无所谓了,电池热了就行。

网友A:
ESKY平衡充指示灯状态指示
红灯亮——无电池或电池充满
红绿常亮——快充过程中
红灯亮,绿灯闪——慢充过程中(接近满电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KY平衡充指示灯状态指示
红灯亮——无电池或电池充满
红绿常亮——快充过程中
红灯亮,绿灯闪——慢充过程中(接近满电状态)

漏了一个:红色、绿色都闪——电池坏了!
修正三个:
红色亮——电源已接通、电池未接上。
红绿常亮——充电完成。
绿灯闪——充电中。